关于flow simulation分析

楼主(2024-02-02):
模型里有28个PCB板,每个PCB板上都有发热的芯片一共是16个,功率大小不一,材料也不完全相同,一共是28个PCB,28×16个芯片材质和功率,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赋予好其中一个PCB材料和功率,其他27个也批量被赋予材质和功耗?

另外一个问题,对电子机箱赋予材质分析的话,像钣金件,是否需要赋予铝板材质?谢谢!

网友A:
实际什么材质就赋予什么材质,为啥钣金要赋予铝板材质,实际钣金是铝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什么材质就赋予什么材质,为啥钣金要赋予铝板材质,实际钣金是铝板?

钣金件的材料基本就是5052或6061,为了减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钣金件的材料基本就是5052或6061,为了减重

现在大部分机箱都是铝材质,目的都是为了减重,你要做分析的话机箱材质也是需要定义的,前段时间刚设计了一台激光焊机,外壳也是铝材

网友:
28个PCB板,用同一个模型,试试看,其中一个给定义了材质和功率,其他的应该也同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