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钢焊接框架平面度能保证在多少

楼主(2024-02-02):
用120x80x3的方钢焊接一个长9400宽7600高3600的框架,前后左右四个面的平面度能保证在1mm以内么

网友:
可以 ,有可能在床上好好的,吊起来换个位置再测就哦豁了

网友:
特殊要求上龙门铣,一般要求做焊接工装。

网友:
焊后不加工大概率不行,需要焊后铣一下

网友:
焊后处理,加工
不过你这玩意太大了,单纯的热胀冷缩就不止1mm了,我认为不应该希望架子平面度
而是接几块板,可调的那种,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你这是方通,不是方钢吧,方通和方钢可不是一个东西哦~
而且
120×80怎么也得是扁的吧,怎么能是方的呢?

网友: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网友:
梦里啥都有

网友(点评):
我以前公司焊钢管,总长10m长度偏差5mm算好的了

网友:
查一下焊接自由公差标准

网友:
先想好用啥测量

网友:
我先问一句,你要这个平面度用来干嘛

网友(点评):
问的好,我也奇怪要这个平面度的目的是做什么,就好比普通的圆管穿过孔即可。50-100丝都行, 他突然整一个0.03丝-0.1丝。

网友:
可以,加钱

网友:
9400MM长,1MM的误差,怕料的直线度也达不到吧

网友:
你这有点难保证啊,10米的架子,平面度1mm,不老中。

网友:
焊接后可以保证1mm/1m的平面度。

网友:
不可能达到吧

网友:
给个图呢,说明要求,让大家大概知道你的使用场景。这样大家给意见也有方向,给的意见更具有参考性。

网友:
你要求太高了,没人接单

网友:
你这想象力真丰富

网友A:
放在哪里说不定自已变形都会超1mm

网友:
一般焊接后安装面铣平,再烤漆

网友:
拿土木工程的望远镜来测量一下。

网友:
方钢焊接后先做退火去应力处理,然后用龙门铣把面铣平,平面度会好些。只是你这个太大了不知道能保证多少。

网友:
这么大1mm不可能的,有公差要求最好还是焊后处理

网友:
这么大的框架,做不到呀。不行就改结构吧。

网友:
光是方管本身,平面度都达不到你这个要求,何谈焊后组件的精度

网友:
这尺寸根本没法运输,没法上床子加工,所以只有拼装,不可能焊接成一体

网友:
安装后再调吧,这个太大了

网友:
能画出来,但是做不出来。这种尺寸,钢管本身的弯曲就超过1mm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在哪里说不定自已变形都会超1mm

可能在自己工厂测试ok,运输到客户那里,就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