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机的大小跟什么有关

楼主(2024-02-02):
3D打印机的大小跟啥有关?跟耗材是金属,PLA等有关,还是根据哪个操作工艺技术有关?
如果没关,是不是说金属3D打印机的大小也可以很小,生物3D打印机的大小也可以很小,建筑3D打印机的大小也可以很小

网友A:
作为曾经做过3年3D打印设备的人告诉你,3D打印机的大小本质上都是由你所要打印的器件的成型尺寸来定;
1、FDM(熔融沉积)类型,主要是打印PLA,ABS等线材,也就是比较常见的金属挤出头加热塑料线材的类型,这种打印机也有不同的几种结构形式,三角洲形式,XY桁架形式的都有,这种设备比较简单尺寸大小基本上就是跟你设备开始研发时所定的最大成型尺寸有关;
2、SLA(光固化)类型,就是通过激光固化带有光敏剂的树脂,这种设备也有上拉成型跟下沉成型,也有线扫描的也有DLP的DLC的等等,所用的激光器也很小,结构尺寸也是跟打印器件成型尺寸关系比较大;
3、SLS(激光熔融)类型,这种主要是粉末高分子材料打印,尼龙,TPU等等,这种设备一般都没有小的了,因为这种设备的激光器功率比较大尺寸比较大,而且还需要成型粉缸,供粉缸,成型室,风机循环(氛围系统),运动刮刀,各种传感器,气路元件,等等一大堆东西,注定这种设备不会小,当然他的尺寸上线也是跟打印成型尺寸有关;
4、SLM也就是金属粉末打印机,这种成型原理跟SLS相似,也是通过激光器加振镜扫描金属粉末融化成型的,只不过功率不一样,成型室的环境不一样,基本尺寸也是很大,没有小的,它的尺寸除了与打印件成型尺寸有关之外,还与激光器的数量有关,现在很多厂家为了加快打印速度加大打印尺寸,使用了十几个激光器一块打,那尺寸都是三四米高,三四米长

网友(点评):
那么我说的就没错啊,金属类耗材的就没有小的。

网友:
很难做的,往大了不好做,往小了也不好做。
大的有,小的也有,但是精密度,和精确度……

网友:
打印仓和激光器数量,大小,有关
从而决定底部支撑机架大小
再加上辅助进料,进气,排气,真空,水冷,电气,
再加上自动化机构

网友:
显然是你打的工件有多大吧

楼主:
我在淘宝搜打印机耗材,发现PLA材料的居多,卖金属粉末的很少

网友(点评):
国内能自主的作金属打印机就那几个与国防相关高校,剩下的民营都得瞎扯淡,他根本就没有能力。

网友:
大小和打印的工件最大立方体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淘宝搜打印机耗材,发现PLA材料的居多,卖金属粉末的很少

金属粉末的打印机本身就贵
不如pla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为曾经做过3年3D打印设备的人告诉你,3D打印机的大小本质上都是由你所要打印的器件的成型尺寸来定;
1、 ...

还有看楼上说国内做金属打印的只有那几个跟国防合作的高校,那是你对这个行业真的不了解好吧,国内做金属打印的龙头企业是铂力特,你可以查查,人家是上市企业,而且设备做的就是很牛逼,不比国外的差,反而你说的什么高校,我在这个行业里的时候却没听说过,请举例说明,虽然现在我已经不干这个行业了,但是行业信息我还是了解的

网友:
大小取决于工件的需求,DFM机型做大没有什么意义吧,做大也比较容易的。打印金属件的做大还是有难度的,结构形式、速度、硬件成本差别还是很大的。

网友:
3D打印机的大小还是和需求有关,就和机加工设备和产品需求挂钩是一个意思。有量有需求,你要多大的3D打印机都给你做出来。

网友(2025-04-30):
往小了做和往打了做都很困难。
小:目前激光或者电子书的熔池大小,直接限制了能够成型尺寸的最小尺寸,当然也有特殊工艺可以实现,我不掌握信息;
大:温度场的控制,反映在零件上就是内应力,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