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形锯齿状如何消除

楼主(2024-02-02):
NVIDIA上显示

具体原因是因为电脑之前主板坏过一次,然后退回去维修,对方应该是换一块新的,等我把硬盘,显卡安装好后,其他都没啥问题。就UG画图很明显的锯齿状。看着眼睛难受

网友:
电脑配置问题

网友:
分辨率设置问题

网友(点评):
怎么设置

网友:
在设置里面把这个提高就是

网友:
平滑度什么的拉高

网友(点评):
只有开和关,没有提高数值

网友:
UG没有全屏抗锯齿什么的吗

网友(点评):
有这个选项哦,我刚开了下。效果比以前好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