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定义负载大小

楼主(2024-02-02):
不懂就问,负载的大小都是怎么定义的,多少kg算小的

网友:
负载大小要根据实际情况,工况不同大小也不一定

网友(点评):
一般说的力3牛,5牛,怎么感觉这个的大小

网友:
没有定义,大小是相对
对于蚂蚁你很大,对于大象,你很小

网友:
负载是你给的。。。

网友:
我的地盘我作主,3牛就很大,5牛就很小。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好..

网友:
针对应用不同场合,适用不同的力的大小。

网友A:
负载大小是对于动力源来说的,带1T的东西,对你个人来说很大,对于汽车来说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大小是对于动力源来说的,带1T的东西,对你个人来说很大,对于汽车来说很小

2.5kw的电机带80kg算负载大吗

网友(点评):
理论上不行,看你用什么机构是增力还是减力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2024-03-27):
就像孙悟空的金箍棒一样,你说大它就大,你说小它就小

网友:
负载和电机功率的关系,可以先通过P=FV简单计算一下,初步可以判断电机合不合适

网友:
买个拉力计感受一下

网友:
你的电机要拉他还是推他(力的方向,受力分析),要猛拉他还是拉动他(要不要加上惯性力矩),电机不够力就上减速机,宁可杀错不可放过,性能要过剩,什么费电,烧电机都不是问题,你按期交作业就行,坏了那是售后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