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测压接头排气功能疑问

楼主(2024-02-02):
请教下各位,目前市场上常规的测压接头是否带排气功能,包括西德福、派克等这些厂商的,如果可以排气,如何排
是只要开机后不用管它自动就会排气,还是说需要连接测压软管后放油的同时排气?

网友:
您是要旋转接头有一路通气吧?

网友A:
测压接头内部空间非常少,不必考虑排气

网友:
专门的汽车油路压力表,都带着相应的原件,依稀记得老师傅用排过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压接头内部空间非常少,不必考虑排气

@老鹰 权限不够呀

楼主:
请问你发这个图想说明的意思是?
针对我问的问题能否有针对性的回答下?常规情况是否都是这样的?

网友(2024-04-02):
是想用测压点作为液压系统回路排气使用吗?那就要外接测压软管了,需要反复多操作几次才行,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我用实际操作经验检验过了

网友:
油缸排气,如果管路不是特别的长,可以将油缸全行程动作5~10次,管路和油缸内的气可以排除,管路特别长(油缸的容积小于管路的容积)需要在油缸设置排气孔(用测压接头作为排气阀,还是需要接管的)

网友(2025-09-05):
带不带排气,市场上都有,看你需要
带排气的:螺帽锁链上有个环,取下,在拧紧螺帽,就可以排气,当然你接测压管也可以排气,前提是都得取下锁链上的那个环。
就是说螺帽里面有个针,拧紧就能顶开测压接头里的单向阀,加上锁链上的环,那个针就顶不到单向阀,也就排不了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