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工程图里如何添加曲面的展平图

楼主(2024-02-03):
     我们的零件有很多是包覆曲面,现在出加工图、检验图的时候。都是三视图转dwg图纸,再把曲面展平图单独展开存dwg,然后复制过去再合并成一张图纸,这样就很麻烦。
     想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像钣金展开那样,工程图里三视图跟那个平板展开图可以一起共存的方法,

网友:
建立一个配置

网友(点评):
能详细介绍下吗

网友:
一直使用比较麻烦的方法,,,,,所以很少用展平图。

网友:
把曲面做成钣金 直接展开?

网友(点评):
复杂的转换不了

网友:
sw同一个工程图里,可以插入不同的零件的,合成到一个工程图再装dwg就完事

网友(点评):
我们是一个零件,出工程图时把曲面展平图一起放进去,但是只能实现一种模式,要么是三视图,要么是单个展平图,两者一起还是没找到办法

网友:
你这个东西叫曲面,你是不是开玩笑?
你你这就是把扁钢用卷圆机卷成弧形,然后你管这叫曲面。
你根本没必要用三维给他画出来,你直接在出工程图的时候,需要画展开图的时候直接用草图画一个图就行了,因为这个东西结果太简单了,完全没必用三维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