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图使用后自动隐藏

楼主(2024-02-03):
问题见图,右侧观阅草图可以打开,但依旧看不到草图
希望有大佬解答

网友A:
点击你草图上的小眼睛,隐藏/显示,不知道是这个是你想要的效果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你草图上的小眼睛,隐藏/显示,不知道是这个是你想要的效果不

这个我知道,但每次要用到,都要点好麻烦

网友:
右键设计树,草图,显示

网友:
设置里有改的

网友B:
正常情况下草图就不应该出现,你这是特征少了,有的特征几十个,那依赖的草图可多了,全都显示出来,那模型有没有的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草图就不应该出现,你这是特征少了,有的特征几十个,那依赖的草图可多了,全都显示出来,那模型 ...

特征多的时候,我会在右侧的小眼睛关掉,使用的时候打开。
但是不能自动隐藏啊,草图关联一多,每次都要去专门找草图好麻烦

网友:
设置里改,肯定有
zw相反,zw默认不隐藏草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特征多的时候,我会在右侧的小眼睛关掉,使用的时候打开。
但是不能自动隐藏啊,草图关联一多,每次都要 ...

你该自已搞个软件,一切都按你的想法定制。

如果不行,就按软件公司的默认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特征多的时候,我会在右侧的小眼睛关掉,使用的时候打开。
但是不能自动隐藏啊,草图关联一多,每次都要 ...

有个父子关系,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