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画了个直角三通曲面缝合的时候是空心的怎么办?

楼主(2024-02-03):
    小弟画了个直角三通,用了两次曲面填充缝合了拉伸后的曲面,可是剖视图看里面是空心的,怎么才算正确的缝合?

网友:
曲面就是面啊,没里面的实体的;你都用抽壳了,直接先1个旋转把拐角的圆弧做出来,再2个拉伸,最后抽壳不就好了

网友:
不需要曲面,一定要曲面的话就加多几个面封闭起来才能缝合填充实体

网友:
曲面就是曲面,只是壳
曲面填充完了,选缝合曲面,选项中勾选 创建实体,合并实体。

网友:
你画的两个曲面,再加上实体的的三个侧面(等距出来,0),这5个曲面就可以缝合,并加厚成实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