箱体设计问题求助

楼主(2024-02-03):
图上上部分是钣金焊接的箱体,底部焊了一个开口翻边,用于铝底板安装。现在这部分怎么做密封啊,要求防护等级做到IP67以上,我能想到的就是在铝板铣处环形槽放O型圈,但是螺丝固定点的防水咋做。还要好拆方便维修。各位大佬有没有秒招

网友A:
牛爷爷的图图呢

网友B:
图呢。图呢。图呢。没图怎么说呀。。。。。。。。。。。。。。。。。

楼主:
不好意思图片不知道怎么消失了

楼主:
图片在这里

图片1

图片1

网友:
钣金上面基本没见过用O型圈防水的。

网友:
种焊螺母。底部就一个小点,然后小点地方补充满焊。

楼主:
大哥麻烦看一下本人新帖,之前第一次发帖没明白怎么添加图片,以为粘贴上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呢。图呢。图呢。没图怎么说呀。。。。。。。。。。。。。。。。。

大哥麻烦看一下本人新帖,之前第一次发帖没明白怎么添加图片,以为粘贴上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爷爷的图图呢

大哥麻烦看一下本人新帖,之前第一次发帖没明白怎么添加图片,以为粘贴上去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图片不知道怎么消失了

底板不是在底部的吗,这种情况不用特别处理了,如果真的有浸泡要求,就加密封圈好了,也很便宜

网友:
把O型圈放在螺钉中心距内部

网友:
如果非要圆形密封条,并且翻边够宽的话,可以在螺孔附近绕过去(对应加工沟槽),淘宝有密封胶条
其实最简单是做密封垫

网友C:
提醒注意,水可能会顺着固定螺丝的螺纹间隙流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提醒注意,水可能会顺着固定螺丝的螺纹间隙流进去。

这个我以前遇到过现场反馈,研究后发现还真是顺着螺纹逆流而上。应该是毛细效应吧

网友(点评):
应该是箱体内外部气压差造成的吧。密封的箱体必然存在压力差。所以必要时需要安装防水透气阀。

网友:
底板与箱体之间加密封条,然后里面采用密封螺母,外面螺钉安装时加橡胶垫圈。我们自己实验浸在水里10分钟,没有进水。不知道你这个是用在哪里,如果是浸在水里,那最好找第三方做试验看看。但是据我的经验,一般客户要求IP67,实际现场环境IP56就足够了。

网友:
首先箱体和底板之间可以用标准件方形密封圈,螺母用英标密封管螺纹,螺丝打密封螺纹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