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液压缸导向套拧紧力矩的问题

楼主(2024-02-03):
大神们,小弟又来请教了。
缸筒是内螺纹,然后导向套是外螺纹,这个螺纹拧紧力矩怎么取合适呢?
网上找的资料都是按照屈服强度算,这样算下来大几百N.M甚至上千N.M了吧,根本操作不起来。
缸径80,杆径45,工作压力18MPa,我拧紧力矩一般控制在120~200之间,基本没出过问题,但是今天有人问我为什么这么设置,我却答不上来。
按原理,导向套就是有杆腔进油时,收到一个轴向的液压力。

楼主:
我个人理解,拧紧力矩多大无所谓,目的是防松,在工人能操作情况下尽可能大。
导向套受到液压冲击,可能导致它松动,但是没法定量。

网友(点评):
满嘴胡说八道的,又说无所谓,又说需要防松。

网友(点评):
无所谓意思是,没有一个标准的扭矩值。

网友A:
你所谓的液压缸导向套是图中哪个部位?

网友:
我也想知道,你所谓的导向套指的什么油缸里的什么部分,是否指的上面图中的缸盖?

网友B:
这种一般没有固定标准,参考经验就行,用力矩扳手,多记录数据。

网友(点评):
某本书里,参照我这个尺寸,让我打700N.M,按我这边设备,没法操作和全检。 凭经验只能说服自己,说服不了客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个人理解,拧紧力矩多大无所谓,目的是防松,在工人能操作情况下尽可能大。
导向套受到液压冲击,可能导 ...

这个理解我觉得不太对。拧紧力矩在螺纹副中主要转化为两部分,一是通过弹性变形产生预紧力,是计算过程中主要关注的部分;二是摩擦力,用于防松,其占比一般比前者大得多,很浪费拧紧力矩,预紧力也控制不准,因此很多大厂打力矩前甚至还在螺纹副中加油。另外防松也不一定要靠摩擦防松,还有其他方式如预涂胶、防松垫片等等。

网友(点评):
主要是目前我负责这一块,准备出个设计标准,这个凭经验有点没有信任度。

网友:
尽力拧紧就行
如果时而松动,那就打一点螺纹胶

网友(点评):
现在已经是涂胶了,准备再上机械防松

网友:
不好意思,精密液压,不太方便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谓的液压缸导向套是图中哪个部位?

就是缸盖,类似于这种内外螺纹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一般没有固定标准,参考经验就行,用力矩扳手,多记录数据。

那你可以用试验证明,网上的国标螺纹推荐扭矩都是针对的标准件在常规情况下的使用场景,像你这种情况,是查不到对应的数据的,除非你去找论文,但是应该也找不到和你这种情况一模一样的,你可以做振动实验,在使用了120Nm的拧紧力矩以后,连续振动240小时或者客户要求的时间,没有出现问题即可。你们可以自己做报告,或者请有资质的第三方出报告。
当然了,这需要根据你的项目来,小项目没必要费时间,除非是大客户,利润可观,才那么做。不然就自己做个报告就行了,前提你们有振动试验机。

网友(2024-04-29):
引用 楼主:
就是缸盖,类似于这种内外螺纹连接

关于这个拧紧,希望共同探讨下,这个螺纹是不是需要按照预紧螺纹来校核扭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