箱体密封设计求助

楼主(2024-02-04):
之前发过一板,但是没有图片,才知道图片要单独添加
图上上部分是钣金焊接的箱体,底部焊了一个开口翻边,用于铝底板安装。现在这部分怎么做密封,要求防护等级做到IP67以上,我能想到的就是在铝板铣处环形槽放O型圈,但是螺丝固定点的防水咋做。还要好拆方便维修。
还有就是这种钣金焊出来的翻边,在密封时会不会因为焊接变形而产生密封风险
各位大佬有没有秒招,救救小弟吧

图片1

图片1

图片2

图片2

网友A:
翻边处改用12mm以上的板和箱体焊接,用沉孔螺纹连接铝底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边处改用12mm以上的板和箱体焊接,用沉孔螺纹连接铝底板。

大哥你说的方式是不是这种形式的,这种密封方式能达到IP67等级的防水吗,有什么要注意的点,或是其他的方式

3

3

网友(点评):
你这种挺好,也可以用O型圈;但是薄板就得用橡胶垫或者硅胶垫了(薄板不平易变形),而且薄板锁螺丝不方便。

网友:
参考防爆接线盒,,,,双道O圈密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你说的方式是不是这种形式的,这种密封方式能达到IP67等级的防水吗,有什么要注意的点,或是其他的方 ...

薄板几个厚的  你这样焊一圈 变形有点大哦

网友:
钣金箱体下方必须有洞吗,可不可以直接一个钣金箱体在和铝板锁在一块

网友:
直接压氟橡胶垫应该就可以做到IP67

网友:
箱体下周圈焊接厚的钢板,钢板下表面机加工,铝底板足够厚,铝底板四周伸出箱体外有一定足够多数量的凸台,铝底板与箱体下周圈钢板接触面装有密封用硅橡胶板圈,在箱体外侧对应铝底板凸台处的箱体立板上焊接安装足够强度的搭扣锁,这种结构如果安装合理,所有搭扣锁能够同时承载箱体内部的所有物体重量并且安全系数足够大,同时只要搭扣锁足够多并有足够的强度,密封基本可以保障,安装拆卸也方便。

网友:
这个适合你,解决了螺钉处防水的问题,然后螺钉内侧压一圈橡胶垫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薄板几个厚的  你这样焊一圈 变形有点大哦

10mm厚的

网友:
你在箱体翻边板上焊一圈螺柱,然后铝板放上去之后,螺母锁上去,你原来想的螺柱是活动的,那只能像3楼那种方式,可是,可以把螺母做成活动的,这样就省事了呀,密封可以用多层密封,不过,翻边底板那里厚度最好厚一点增加强度,不然钣金变形是存在的,这里密封圈的压缩量一定要考虑钣金的变形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