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low simulation自定义风扇的问题

楼主(2024-02-04):
自定义风扇轮毂直径和外部直径是指哪个尺寸?
轮毂直径是指风扇的圆柱面吗?
外部直径是指哪个位置?
另外,那个风扇的曲线,是要输入具体数值吗?那供应商给的风扇曲线,好像就是个大约数,没法输入具体数值?
我也想像供应商那样,给个大概的风压风量数值范围,但是没有具体数值,可是软件偏偏要给具体数才行
还有那个体积流量如何换算成压强?
谢谢!

网友:
SW的FLOW太不好用了,尤其是后期处理

网友(点评):
如果只是用来做热分析的话,那flow simulation是流体仿真,做流体热分析只是兼职。

网友:
轮毂直径不知道是什么?外部直径也搞不明白?
建议翻下汉语词典

网友(点评):
不必,因为他根本就不是机械这行的,但是从其他行跳过来的,所以对一半点儿行业经验都没有。

网友A:
建议用FloTHERM XT,模型界面就是solidworks,仿真实例网上也有教程。

网友(点评):
现在的问题是他一点儿行业经验都没有,连那么什么叫轮毂直径都不懂,你指望用什么软件乱能教会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FloTHERM XT,模型界面就是solidworks,仿真实例网上也有教程。

来不及学了

网友(点评):
很简单,我看实例一个上午就学会了。相当傻瓜。我以前一看Flotherm就犯怵,结果出了xt版本,傻瓜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FloTHERM XT,模型界面就是solidworks,仿真实例网上也有教程。

我这个模型有一部分是铸造件+钣金件,铸造件还是那种圆弧形的结构,略微复杂,那flotherm处理不了这种复杂模型吧

网友(点评):
模型你导入就可以啊,也可以用它的建模功能自己画也行(他的建模就是solidworks)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模型有一部分是铸造件+钣金件,铸造件还是那种圆弧形的结构,略微复杂,那flotherm处理不了这种复 ...

有没有很熟悉,一开始我还以为下错软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很熟悉,一开始我还以为下错软件了。

比这个复杂些
外形为圆弧,外径达R1300,然后又在圆弧内侧分割出很多的小平面

网友(点评):
你这你直接导入装配体STP就可以了啊,然后模型处理画网格就行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比这个复杂些
外形为圆弧,外径达R1300,然后又在圆弧内侧分割出很多的小平面

小平面是为了安装散热器定位

网友(点评):
哎,我也是闲的,你自己看着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很熟悉,一开始我还以为下错软件了。

不是闲的,下回可能会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