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密测试,求助。

楼主(2024-02-05):
两个阀座中间放一个阀芯,气压大概0.8Mpa,测试产品的密封性,各位大佬有没有好的点子,能不能高个工装啥的。之前也搞过一个工装,但是那是小批量的,用起来还行,现在订单多了这个工装用起来就有点慢。求助各位大佬。。。。。

网友:
用气缸+泄露仪,检测就10s以内

网友:
不知道你这个多大的腔体,我之前做过一个卡式炉气阀的气密检测,一分钟400个
用的奇士乐的检测仪,机械结构是振动盘把物料自动送出来,然后分割器带动的转台,转一个位置就检测一个物料

网友:
球阀,检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