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吊运这种工件呢

楼主(2024-02-05):
圆锥形的锻件,放在平地上,和地面没有间隙,不好起吊,有什么简单的吊具。

1、不在底部垫高,就目前的状态直接起吊
2、不使用电磁吊
3、不添加外部动力,就一个行车。

网友:
永磁吊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托盘上啊。一起吊

就目前状态,直接吊

楼主:
不行,高温红钢

楼主:
不行,就这个状态直接吊

楼主:
不能焊吊耳

网友:
下面一圈有圆弧呀,做个三爪,重力夹紧。

网友:
磁吸也不行,吊耳也不行。这个形状的没有简单的吊具了。工具凉了,滚上索具吧

网友(点评):
这是红热钢怎么上索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就这个状态直接吊

徒手抓金砖挑战了属于是

网友:
直接用吊绳穿过去不行么

网友:
下面不是有圆弧,从下面插进去

网友:
加工吊装工艺孔或者工艺上增加吊耳

网友:
剪刀铲吊具铲底部圆弧,吊起后自锁紧固。不知道负载重量,但这是个思路。

网友:
好歹给个尺寸形状呀!如果R角大可为

网友:
看看吊石头的三爪,,,,

网友:
液压抓斗

网友:
电动液压抓斗

电动液压抓斗

电动液压抓斗

网友:
按照楼上的多瓣抓斗,设计一个专用吊具。

网友:
圆弧角多大,在底部先用钢绳围一圈收紧,钢绳再和三根吊绳扣住进行试吊,平稳后再起吊。

网友:
1、不在底部垫高,就目前的状态直接起吊
2、不使用电磁吊
3、不添加外部动力,就一个行车。

网友:
1、不在底部垫高,就目前的状态直接起吊
2、不使用电磁吊
3、不添加外部动力,就一个行车。
这三个条件限制,只能用意念吊装。
可以放在沙堆上,货车尾板直接插入型砂堆中,把铸件装上货车。

网友:
锻造时预留吊装孔。

网友B:
重量不大的话用吸盘干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量不大的话用吸盘干

锻件:我曹,给我吸秃噜皮了

网友:
直径多少?

网友:
撬棍翘起来,可以从底面穿吊具

网友:
你这是在开玩笑吗?
限制条件基本上锁死了任何可能,这种事你的问设计的人,有这么干绝户活的吗!!!
在有就是出工艺卡片的人,赶紧辞退吧!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