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以正火加回火状态交货"的目的、工艺及处理后的组织分别是什么?

楼主(2024-02-05):
请问"以正火加回火状态交货"的目的、工艺及处理后的组织分别是什么?

网友:
通过常规力学性能测试设备,光学显微镜研究了不同热处理工艺对12Cr1MoV钢性能和组织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正火温度提高,12Cr1MoV钢的抗拉强度和屈服强度变化不大,而冲击韧性有较大增加;随着回火温度提高,经910℃和930℃两种正火温度处理,12Cr1MoV钢的强度和韧性变化不大.12Cr1MoV钢在热轧态,正火态及正火+回火态的组织均为铁素体+珠光体,经910℃正火+680℃回火处理后,钢中的铁素体晶粒度比930℃正火+680℃回火处理后更细小且分布更均匀,性能与前者基本相同.因此,可以选取910℃正火+680℃回火作为12Cr1MoV钢的热处理工艺,从而降低钢板生产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