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几个基础问题

楼主(2024-02-05):
各位老哥,说下您们的理解,新手不太了解,目前个人理解就是丝杆和导轨要求的安装精度没这么高

网友:
以下仅为个人理解:
1.导轨用6061做底板是没啥问题的,最好是标一下平行度,正常装配,如果卡顿,装配师傅好点的话可以打表垫标准垫片
2.一般底板虽然没有标平行度,但是一般好点的加工师傅们都会飞一刀,普通的梯形或者滚珠丝杆问题都不大,至少我用过很多次,没啥问题,同样如果手摇有感觉憋着了,一样的打表垫标准的铜箔垫片,卡的厉害,打表确认平行度,如果是板子问题就重新做板。
3.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公司都没有零件质检,实际装配师傅也层次不齐,我目前就见过一家做标机的有零件质检,哪怕你标了,很多时候回来的零件回来实际水分大的很,这也是为啥说非标的品质差别很大,设计,加工,装配,一环有问题,设备都会有问题

网友A:
问题1,增加的这两个垫块没有意义,反而还会增加累计误差,不如不加
问题2,装配打表保证丝杆与导轨平行度
另外,底板表面是平面度,不是平行度,导轨与丝杆的安装高度要控制公差,不然丝杆可能会憋

网友:
没啥大问题,大胆的干。丝杆、导轨安装大部分靠调呢。按丝杆、导轨技术要求加工能保证理论寿命和噪音标准;加工尺寸超差和安装问题只会导致寿命达不到和噪音大罢了

网友:
个人预判,丝杠会经常坏。丝杠和导轨这样保障平行度,丝杠的寿命不长

网友B:
两个垫块和导轨下的长条块应焊接在大板上,三件上表面机加工,机加工长条块的导轨侧边靠边,保证尺寸和形位公差,安装丝杠座时调整丝杠和导轨的平行度,之后两丝杠安装座上打定位销,安装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增加的这两个垫块没有意义,反而还会增加累计误差,不如不加
问题2,装配打表保证丝杆与导轨平行度 ...

老哥,我看图纸,底板平面度都没有标注,任何公差都没有的

网友C:
个人理解,仅供参考;总体来说放在非标行业这个机构问题不大,后期调试完全是可以手搓出来,但是存在优化空间。
1、上面所说的导轨平行滑动顺畅的问题确实存在,优化方向是把导轨安装的U槽去掉一边,单边靠固定即可,两边卡位容易形成过定位不仅提高加工难度还提高调试难度,在后期调试的时候导轨与丝杆不平行的时候被限死后就没办法修整。
2、丝杠与导轨连接块你设计的是刚性连接,一般情况是可以通过调试师傅的加垫片来修补加工误差,但是更合理的方式应该在这个连接板做微调机构来实现连接(连接板锁丝杆的固定孔应该是腰孔),这样可以消除零件的累计误差导致丝杠磨损影响寿命。
最后补充一下,个人觉得提出这两个问题的审图人做事的方式有点问题,换做是我就会直接告诉他们怎么改,直接说答案,而不是提出问题让手下的人去猜,直接告诉他们怎么改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垫块和导轨下的长条块应焊接在大板上,三件上表面机加工,机加工长条块的导轨侧边靠边,保证尺寸和形位 ...

两个垫块和导轨下的长条块粗加工后焊接在大版上面,然后再精加工,导轨长条块的边和大板的边齐平,是这个意思吗,老哥,这样做,后期改动基本太难了啊

网友(点评):
长条块安装导轨应该有个长靠边,那个靠边要加工出来。不是长条块的边与大板边齐平。

网友(点评):
为了以后改动方便,可以不焊接,大板的安装面都要加工,其他件也要加工,之后安装定位,都得打定位销。

网友:
没仔细看 非标自动化行业不需要太高的要求
要高精度丝杆导轨安装,芯棒-大理石平尺-准直仪器等工具都需要的

网友:
非标导轨与丝杠卡不卡,主要看装配师傅“垫”的水平。与加工尺寸完全无关,主要看人。

网友:
图中传动结构主要实现功能要求,能正常运行即可。垫块的主要作用是防止电机中心高干涉,轴承两端高度差能适当的调整。如果对于稍高一点的精度,垫块高度0.01mm调整,必须铁件磨床磨削。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我看图纸,底板平面度都没有标注,任何公差都没有的

没标那就看来料板子的精度了,我这边供应商的板子来料一般是平面度0.1mm,这种大板不标没人会给你飞一刀或者磨的丝杠轴承座轴承中心的高度、导轨的高度要有公差控制,不然就得垫,好的设计可以减少很多装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理解,仅供参考;总体来说放在非标行业这个机构问题不大,后期调试完全是可以手搓出来,但是存在优化空 ...

感谢老哥提供的建议,是这样的我是个新手可以说是没做过设备,并且也没有人去教我如何去设计,至于为何没人教,是因为公司并不是以机械为主的,而且以光学为主,机械为辅的,所以就我一个人负责机械设计和安装调试,但是我本身也是刚毕业的学生,并没有经验,所以我一般都是自己看书看论坛看视频来学习,然后呢这个设备是我在网上下载的资源,用来看看别人是怎么设计设备的学习一下,但是虽然没有实际设计过设备,不过也是看了很多相关的理论知识,然后就发现了这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这种问题如何解决,刚才也看了各位老哥的想法,发现基本都是靠调试来解决

网友:
这里合理的做法应该是跟电机安装板一样,轴承座安装面、导轨座安装面都开槽位,深度要求一致,然后轴承座和导轨座的高度给公差控制,这样通过加工保证,就不需要垫了,打表调整一下丝杠和导轨的平行度就好了

网友:
不靠加工精度保证,就只能是装配调整费时

网友:
楼主提出的问题是很有意义的。
首先你预知了丝杆安装在铝板的毛面(没有精加工过的毛坯面)上,不一定能保证安装与配合的位置精度(平行,同轴,直线等配合公差)。
丝杆基座下的两个垫块也不能保证安装配合精度,还需要装配人员适配到动作顺滑的安装姿态。
但是楼主没有理解这两块垫块真实的设计意图。
这两个垫块起到两个作用,第一是补偿丝杆自身的高度,去迎合其他机构的安装位置。
第二是在作为根基的铝板毛面上堆起两个孤岛,这两块垫块可以很方便的拆下来二次加工,或者是铣床,或者是磨床能都很方便调整厚度,使丝杆安装得更平行。如果条件允许,最好就是把这两个垫块装在底板上,再上铣床或者磨床。一次装夹,把两个孤岛的安装面磨成统一的高度,这样能节省平面精加工的时间。还能减少加工过程中金属受热产生的变形和应力集中。
如果条件不允许,最快最省事的方法就是塞铜皮。铜皮要垫在底板和垫块之间,先用垫块和底板的螺丝把铜皮压紧,再装上丝杆,装上运动机构。测试往复动作,找到最顺滑的姿态。垫好合适的铜皮之后,垫块和底板就不要再轻易拆卸,点螺纹胶,或者在螺丝头上画油漆笔标记。因为拆卸垫板,再装回去,底下的铜皮可能会移位,压紧的铜皮应力释放了厚度可能会回弹,再装起来螺丝的压紧力可能会变化,甚至较薄的铜皮会碎掉,一直压住不能掉出来,也没人知道,拆一次就拼不回来。甚至要装回去的时候铜皮丢了找不到。又要重新调整两头的厚度。

说点题外话:“要看懂机械设计里面的‘招意’,比测绘出更准确的尺寸更重要。”比如前辈做的设备上,两个垫块拆下来用卡尺量,厚度是10.03mm和10.10mm。就算你真的量准了,上磨床也磨到了尺寸,装在你自己新做的设备上也不一定能很合适。这时候原来的设备把这两个垫块装回去,动作也不顺滑了。为什么?原设备上的垫块,安装关系被改变了,厚度变得不合适了,高度要从新垫,基准要重新找。新的设备底板的落差和原设备的落差本身就不一样,用前朝的尚方宝剑怎么斩本朝的官?

我并不了解你这台设备的所有情况,我说的不一定对,也不对楼主付任何责任。但是楼主是但是人,可以什么话都听,但不能什么话都信。加油!

网友(2024-03-13):
负载率大,速度快,使用频率高的时候不行。其余情况的确要求不高也不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