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超高压液压泵能换个静音电机吗?

楼主(2024-02-05):
这种超高压液压泵工作起来噪音不小,想换个无刷电机代替原来的电机,不知道这个想法是否可行,请大家指点下。谢谢了
就是图上这种液压泵,电机看着也是一般的纯铜电机

想换无刷电机或者进步电机降低工作噪音

网友:
(๑•̀ㅂ•́)و✧:;
你确定是电机的噪音吗⁉️

网友(点评):
这么大的压力应该是泵的

网友:
是泵的噪音,不是电机的,要找到根源。

网友(2024-04-02):
0.75kw电机能打到70MPa0.9L/min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