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维修经验畅谈

楼主(2024-02-06):
搞液压必须知道油路元件符号、元件工作原理、元件功能等。

油路设计大都借鉴于同行设备原理、在原有设备上升级,逐步增加功能(比如液位检测、油温检测、压力传感显示、自动温度控制),增加电气自动化功能(人机触摸屏调整参数,油泵自动变量,比例阀自动调整控制稳定的压力、位置、速度等等)。
阀块设计也是需要大量借鉴原有设计,加上大量经验,利用三维软件(如Solidworks等)设计,可以看到油路间距、干涉等。设计这块我不熟。

维修部分,需要现场长期的维修经验,明白工作原理,通过手摸温度、震动,听油液流动声音,压力表测压力等来判断。
最好是有师傅传帮带,有高手指点一二。跟着高手干几回,不用教都可以学很多东西和技巧。高手很多时候通过经验和技巧来检修油路,效果很好。
维修油路必须明白工作原理,否则就是乱搞,瞎蒙。一定要多看液压的书籍,明白各个元件的原理和作用。有空认真查看设备的液压原理图,分析工作节拍,了解电磁阀工作情况。
有电磁阀工作表就手机拍下来,没有的去现场蹲守拍视频、拍照片,了解电磁阀工作情况,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楼主:
液压维修必须做到图纸阀件与实物一一对照,根据故障情况,看完图,判断哪些阀件故障。接着找到实物检查验证。找错阀件白白浪费时间和体力。
液压维修需要了解电磁阀动作情况。哪个动作不对,要知道找哪些电磁阀。

楼主:
目前最难的油路是插装阀油路,阀块5个面有阀件,没有图纸,纯是靠经验在修,拆卸阀件检查,一个个排除。
而且许多阀板没有压力检查快速接头。

楼主:
插装阀的故障主要是插件内的活动阀芯上阻尼孔堵塞,比如溢流阀、顺序阀的阀芯中心有阻尼孔。需要拆下盖板,拉出阀芯检查和清理,用钢丝捅出异物。。
如果油液较脏,3-10um的颗粒会卡滞阀芯,阀芯打不开或者关闭不了。这种情况偶尔遇到。
再就是大的颗粒,比如破碎的密封圈边条、O型圈等 卡住阀芯,致使阀芯不能完全关闭,造成无压力或者压力不足等,这种情况也有发生。需要拆下盖板,拉出阀芯检查和清理。

楼主:
在一些压力或速度要求高的情况,插装阀盖板上的先导电磁阀也是故障高发的部位。
电磁阀功能动作都是好的,只是阀孔与阀芯间隙过大,造成少量内泄漏,但是插装阀放大几十乃至上百倍。插装阀插件关闭不严实泄漏,造成压力、速度不稳或不大要求。更换电磁阀即可。

先导电磁阀一定要选择名牌产品(确保正品),比如力士乐、伊顿、油研、阿托斯、华德、久冈等等
下图乃常用先导电磁阀机能。

楼主:
华德是市面常见的液压件品牌。
正品华德件还是不错的,价格适中。其加工精度、材料硬度、使用寿命差些。三位四通电磁阀还是不错的。
4WE6(10)J**可以大量使用。
4WE6D**/4WE10D**电磁阀作为插装阀先导阀或者溢流阀先导阀,可靠性和耐久性不好。

网友(点评):
上海立新的液压阀也是不错的,是国营的底子。前些年被恒立液压收购了。

楼主:
油泵一定必须选用大品牌正品件,比如力士乐、派克、油研、威格士的柱塞泵,威格士、东京计器的叶片泵等
好的液压泵可以使用5年以上,甚至达到8-10年。
台湾的正品液压泵也可以,多数是叶片泵。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一些压力或速度要求高的情况,插装阀盖板上的先导电磁阀也是故障高发的部位。
电磁阀功能动作都是好的, ...

台湾的久冈、东峰还可以的使用较多,北部精机、力田、威盛在广东也有使用。
久冈在佛山有制造厂,在广东使用的很多。挤压机行业大量使用,可靠性、寿命还是可以的,价格适中。

楼主(2024-03-17):
比例阀方面主要是力士乐(Rexroth)比较多,到处可见使用,各种类型都有。
阿托斯(ATOS)也常使用,主要是比例溢流阀、比例减压阀、比例调速阀。
伊顿(EATON)或者威格士(Vickers)也有少量使用。

国产华德的比例阀也有使用,精度一般。近些年也有一批国内仿制的,质量还可以,精度一般。

电比例伺服阀使用较多的是穆格(MOOG)。国产609所的质量可以,性价比不错。

比例阀、伺服阀很少有假冒的,质量都比较好,就是要阀前必须安装高压过滤器,滤芯精度5um比较合适,3um的容易堵塞报警。

网友:
原理一定要清楚;液压元件的构造和工作原理要明确;结合故障现象分析,排除故障。

楼主(2024-12-26):
需要大家用心学习液压知识,多动手实践,灵活机动。管好油液清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