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是叫什么设备呢?

楼主(2024-02-06):
各位,请问这种是叫什么设备呢?有没有整台设计购买的厂家呢?谢谢!

网友:
什么行业?

网友A:
旋转工位,要定制,论坛里干这个的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旋转工位,要定制,论坛里干这个的多了

加个罩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也许防飞屑吧

网友:
双位回转台,一边加工,一边上下料,大型焊接或者加工啥的经常用,不过中间密封性和接板密封没那么好,一般有液体的不怎么用,做起来很简单的,你找淘宝都可以半定制买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工位,要定制,论坛里干这个的多了

是在哪个版块里面多一点?我去找找看。

网友C:
(๑•̀ㅂ•́)و✧:;
旋转变位机,配合机器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๑•̀ㅂ•́)و✧:;
旋转变位机,配合机器人吗⁉&#6503 ...

对的,配合机器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配合机器人的。

(๑•̀ㅂ•́)و✧:;自己有设计能力的话,自己公司仿制。

网友D(2024-03-12):
引用 网友B:
加个罩是什么意思?

一边加工,一边人工或自动拆装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边加工,一边人工或自动拆装

没见过,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