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开启SW2020的增强的图形性能选项,但是这个按钮是灰色的不可勾选的状态

楼主(2024-02-06):
想要开启SW2020的增强的图形性能选项,但是这个按钮是灰色的不可勾选的状态,哪位大神给讲讲怎么弄?

网友A:
硬件达标了吗?没达标是不可能开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达标了吗?没达标是不可能开启的。

硬件怎么算达标?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件怎么算达标?

就是很牛的那种专业显卡,10几个W那种。这条至少得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很牛的那种专业显卡,10几个W那种。这条至少得有。

那不用想了,肯定不达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用想了,肯定不达标

差一点的专业卡,用官方认证的驱动,也是可以打开滴。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件怎么算达标?

贴出你的配置

网友:
去官网查他的适配显卡,在名单上的都能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