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PCB板14层材料属性

楼主(2024-02-06):
我想知道这种材料的密度,比热,轴向与径向热导率,熔点温度,谢谢!

网友:
PCB板是印制电路板的专有名称,怎会有统一的你说的那些参数?

网友:
据我了解,印刷电路板是有多种材料制成的,每一层的材料都不一样。每个板子的设计都有差异,是没有统一的布局的。这些参数,我以前询问过板厂,让板厂提供结构性能参数,板厂都给不出来。

网友:
设计PCB电路的自然知道这些相关信息,难不成你不是设计者,你不是设计者,你想问什么?你应该去问设计者谁设计这个电路。

网友:
14层大部分都是柔性板了。一般在走线层了,具体看设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