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ildworks如何编辑材料表中的零件的单个属性值?

楼主(2024-02-07):
比如说,一个图里面有4个法兰都是一样的,在材料表中我只想把其中的一个区分出来,其他3个还是一样的。而且修改的那个不会去更改模型文件。

举个例子,一共4个法兰,其中一个法兰的备注和另外3个不同。我想在材料中编辑一下。

网友:
直接改材料表(会断掉链接),就是把法兰数量改成3,然后添加一行手工填写其它内容,更直接的办法就是啥也不改,直接在备注填写“其中一件。。。。”,或者不管材料表,直接技术要求里标注。
最好的办法是模型文件添加一个配置,然后材料明细表属性设置不同配置为不同零件,这样不容易出错。

网友(点评):
明白了。看来只能断链接了,手动插入一行了。。

网友:
你说的话前后就矛盾,既然是一样就不存在区分,既有区分就应该是不一样,有单独的零件号。这才是规范的操作流程

网友:
配置呀。不同的配置不同的属性值。

网友(点评):
主要是这个单独就这么一次,以后不用,做配置就费事了。以后可能还有其他变化,都做配置就太多了

网友:
一定要分开,后期可以省好多麻烦的

网友:
加配置
三个法兰配置一致,比如材质304;一个法兰配置材质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