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焊接后打磨和机器人焊接代替手工焊的求助

楼主(2024-02-07):
职场小白 想问一下各位大佬 关于焊接方面的问题
1、焊接后进行打磨,如不用人工有没有更可靠性的方法?
2、机器人能否完全代替手工焊进行加工?为什么不能?

网友:
好歹说一下你焊接什么工件,啥焊接要求

楼主:
2*10cm圆柱铸造构件 要求用来固定连接作用

网友:
我们公司这两个问题都碰到过

网友(2024-04-09):
用我们的激光焊试试,焊接速度快,没有飞溅物,不需要打麿,普工10分钟可上手焊接,不需要焊接技术!0.5到10mm厚度板材,8mm宽焊道

网友:
1、看工件,不谈经济性,上铣床飞一刀比人工打磨可靠
2、看工件,不谈经济性,很多可以机器人焊接

结论:如果没钱,你问个JB

网友:
1.打磨问题,打磨焊道应该不符合焊接标准,应该是清理焊接飞溅吧。清理飞溅直接上低飞贱焊机,基本不用清理。
2.现在焊接行业只要你能做到批量生产,那个老板不上机器人,如果你是非标当我没说。

网友:
机器人自动化焊接需要满足工件稳定的定位,可以选择机械定位工装。另外,在机械定位工装无法满足定位需求时,可使用激光寻位进行辅助识别。

网友:
打磨的情况可以采用机器人末端力控浮动打磨的方式,具体还是要看工件焊接情况

网友(2024-08-10):
只要是批量加工的件,机器人自动化焊接和自动化打磨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需要设计专用的工装将工件夹持固定,保证所有的工件都是一个姿态,或者按相同的轨迹变换姿态,方便机器人施焊或者打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