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ow simulation提示模型未在固体和流体区域之间的边界上

楼主(2024-02-07):
flow simulation 求解时总是提示我 有几个模型未在固体和流体区域之间的边界上 如图000

整体模型如图001,是前面有个铸件,后面是一个钣金外罩,模型已经被我大幅度简化
钣金外罩模型如002,外罩已经让我大幅度简化了,4个圆孔是原来装风扇的,我切除后,打算用flow里面的封盖代替
如热流走向图和图003 所示:正对风扇的内部空间有两个加热棒,是通过风扇的将加热棒的热量吹到铸件内的电路板,注意,是垂直吹热风,
我设置边界条件时,是这样的,如图004中的橘红色壳,我在壳体内部的曲面上,点击,设置:压力开口—环境压力,如图004
然后在壳体内侧,对风扇圆口增加封盖功能特征后,点击那个封盖表面设置成风扇,如图005
然后我检查模型后,提示我一切正常,如图006
等着一求解时,就会出现000的问题

我已经将留了几个挂耳的圆孔之外,钣金外罩和铸件上面的孔全部封死了,正常情况下,散热孔是在橘红色外壳底面,风是从橘红色的外壳底面走出的,散热孔如热流走向图,但是怕出现漏风问题,我没有设置多孔板,尽管我无论怎样调整都会出现图000的问题,钣金外罩与铸件也没有什么缝隙了,求解?谢谢
如果还不能得到解决的话,我考虑后面用flotherm XT,这个软件没有设置边界条件这一项

网友A:
计算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域呢?

计算域就是整个模型!

网友(2024-05-11):
同志们,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有几个办法都可以试下,第一个方法是自己绘制封盖,第二个方法是用系统的创建封盖,但是改下封盖厚度,我是改了厚度解决的,你们可以自己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