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钉连接结构中的强度与承载设计矛盾

楼主(2024-02-08):
请教一下各位,8.8级或以上性能等级的螺钉(屈服强度≥640MPa)拧入基体b的螺纹孔中,压紧中间的被连接件a(即螺钉连接的基本形式,见附图),螺钉受到自身预紧力和来自于件a的轴向载荷Q的双重作用,试问如果基体b材料的屈服强度达不到螺栓的屈服强度,是否就代表该结构的承载能力取决于基体b的屈服强度,而螺钉的高性能等级并不能起到作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如何理解有些常用的机械结构在设计原理上与之相悖呢?举个例子,液压领域中有一种阀的结构称为叠加阀,其与电磁换向阀通过4个螺钉安装在基体阀块上。为了确保阀组能承受高达30MPa左右的油液压力,通常使用10.9级以上的螺钉(低于此的一般都禁止使用),螺钉的屈服强度至少在900MPa以上,但基体阀块的材质一般使用的是类似QT400-15, QT400-10这些等,其屈服强度一般不超过300MPa,即便是45钢,其调质后的屈服强度也不过300多MPa,最多也就是等同于4.8级螺栓的屈服强度,而除此之外一般不会使用其它材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证10.9级的螺栓真正发挥效用呢,或者说保证阀组承载不出问题呢?

网友A:
力(牛)=压强(帕)*受力面积(平方米),力可以直接传递,压强并不能在受力物体间直接传递,受力分析要算力(牛)。

网友B:
咱就说这螺栓在装配拧紧过程中的变形状况你是一无所知啊,你就是一无所知,你怎么好意思提出什么可以推翻装机械基本原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力(牛)=压强(帕)*受力面积(平方米),力可以直接传递,压强并不能在受力物体间直接传递,受力分析要 ...

你讲的哪个没算力不对?
液压油作用在被连接件上,有个接触面积,再乘以压强不就是力吗?
如果你说的是螺纹,内外螺纹配合在一起,结果两者间屈强差很多,难道说这样设计没问题?
所以你如果不了解就直接说,不要不懂装懂,把人怼一番

网友(点评):
大哥,你搞错人了吧,我哪里怼你了,你吃炸药了吧,神经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咱就说这螺栓在装配拧紧过程中的变形状况你是一无所知啊,你就是一无所知,你怎么好意思提出什么可以推翻装 ...

我怎么推翻了?就是因为有问题才会提出问题
如果内外螺纹配合在一起,结果两者间屈强差很多,难道说这样设计没问题?
如果你知道问题出在哪就说,不要阴阳怪气的还把人怼一番,心里舒服是吧
好像自己多牛b似的,别人都是lj是吧,就你最牛b.
败类

网友C:
材料的最终强度与体积有关,屈服是在产生应力的情况下发生的,而应力是受力和受力时的接触面积有关,接触面积大了,应力就会减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材料的最终强度与体积有关,屈服是在产生应力的情况下发生的,而应力是受力和受力时的接触面积有关,接触面 ...

你说的这个与实际所问问题之间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吗?螺孔螺栓具有共同的接触面积,不存在说一个接触得很多而另一个很少。顶多是螺孔牙根稍微牢靠一点,但这不足以解释可以在几倍的强度差异下相互配合不出问题。
如果你了解就请直接针对问题说,不要说一些似是而非泛泛而谈的话不懂装懂,还觉得别人比你更傻

网友D:
感觉是对于部分名词、内容的理解有点偏差:

1. 首先,如各位坛友所说强度单位是Pa(即N/m2,单位面积承受的力),承载则可能是力或者压力。

2. 如上所述,强度设计中的两个关键内容就出现了,即材料本身的强度,以及承受载荷的面积。

现在分析楼主所提事例:

1. 阀块受力
    液压油压力30Mpa   -  作用到阀块上的,需要螺栓拉住的力为 F = 30Mpa * 螺栓作用方向上的受油压作用的净投影面积
                                                                                                    (简单计算时,可等效为压力通道的截面积,即进油通道截面积)
                                      作用到阀块上的,由阀块本体承受的压力是均匀作用到内腔各接触面上,此时阀块的强度由压力管道强度公式计算
                                                                                                    (简单理解的话,相当于受载腔的肉厚,提供的截面积)

2. 试算: 假定阀块的通径为20,那么所有螺栓承受的力为 30 Mpa * pi*10*10 * 4(四个通道) = 约 28274.3 N

                                      (注意,内腔T、P、A、B的实际压力油的通道是环形的,部分被遮挡,直径通常大于流通直径的,此处取值仅为了做说明)
                假定使用4颗M8,10.9级螺栓,那么按照90%保证应力计算, 所有螺栓能提供的极限静载荷为 30.97 kN * 4 = 123.88kN
                                        (简单计算静安全系数4.38,需要注意的是按照液压系统的运行看,螺栓的载荷是脉动的,所以螺栓提供的保证应力需要进行折抵的,所以实际安全系数是要变小的)
                阀门壁厚测算,假定内腔最大直径50mm,按楼主所说抗拉强度400、屈服强度300,按压力管道计算最小壁厚约9mm。

以上供参考和理解相关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对于部分名词、内容的理解有点偏差:

1. 首先,如各位坛友所说强度单位是Pa(即N/m2,单位面积承受 ...

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什么事都没搞清楚就在这胡口乱喷

要你来计算吗,你当别人都没算过是吧?要算的不是内孔的壁厚,是油压作用于阀的密封面孔道而产生的载荷。你知道这个作用面积有多大吗?!你知道这个力传递到螺栓上相当于螺栓承受了多大的应力吗?我说油压有30MPa只是为了说明这个使用压力很大,不是说一看到这个数值就拿它跟300MPa作比较,好像完全不值一提似的,这种啥都不懂的lj就不要在我这乱喷。

你自己基本的计算都出错还好意思发出来给人看,至少10.9级是行业内的基本规范,人家早就算得清清楚楚了,假设10.9级相当于有900MPa,那么实际螺栓所承受的应力一定至少750MPa以上,接近900,而不是说一个有900另一个只有300,那如果实际使用到上限高压时早就爆了,是有生命危险的,懂吗?

网友E:
基体b材料的屈服强度达不到螺栓的屈服强度,是否就代表该结构的承载能力取决于基体b的屈服强度)——基体b材料的屈服强度不同,螺栓最小拧紧深度也不同,目的就是保证牙齿能承受的力大于螺杆的拉力,并且留有安全系数。
对于图示钢件连接有测试实例:1 牙承载的轴向力的比例最高,达到34%,第二牙23%;第三牙16%;前三牙达到负荷的73%。
产生牙齿受力逐渐减小的原因是前几颗牙齿产生了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体b材料的屈服强度达不到螺栓的屈服强度,是否就代表该结构的承载能力取决于基体b的屈服强度)——基体b ...

你说的这个与我问的有关?前3牙受75%的力怎么了,按螺距1mm3个牙才3mm,而螺孔深度一般按标准来都是远大于3个牙长度的
你又说拧越深越好,你自己说的不是自相矛盾吗,照你这么说只要螺栓足够长,都没高强螺栓一说
你是来搞笑的吧

网友(点评):
想一下不是你纠结的板上有螺孔,板的强度问题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与我问的有关?前3牙受75%的力怎么了,按螺距1mm3个牙才3mm,而螺孔深度一般按标准来都是远大 ...

看了楼主前面的回帖,所纠结的是b件打螺孔板的屈服强度应和螺栓的强度匹配,就上螺母那样要有相应的强度等级相匹配,如8.8级螺栓要配8级的螺母螺栓才允许达到预紧力的要求。b件的强度低于了螺母要求的8级,螺栓还能达到预紧力的要求吗?上面的回答是可以的。原因是增加了牙数,使得螺孔可以承受螺栓的预紧力。前3牙受75%的力,是一个实例,是在b件屈服强度、预紧力等确定的情况下的特例。b件材质变了,第一牙受的载荷比例也变了。
说螺纹连接受力要从零件是弹性体的角度去看。手册有螺栓连接件刚度CL和被连接件CF的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楼主前面的回帖,所纠结的是b件打螺孔板的屈服强度应和螺栓的强度匹配,就上螺母那样要有相应的强度 ...

这里我先前只是想咨询探讨是否有提高基体b局部螺孔强度的工艺方法,不是说非要纠结什么。如果按你说的,不用提高即便两者间强度差很多,只要拧入足够深就没问题,那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如果基体b是硬塑料难道也行吗?显然这样的做法是不符合逻辑很荒谬的。照这么说,如果换做是螺栓螺母之间相互配合,如果降低螺母的强度等级,只要螺母足够高,难道反而能提高螺母强度?你看到过谁这么说这么做过?事实是就是因为前几个牙受力大,所以增加螺母高度是无益于改善力学性能的。同规格螺栓的应力截面积是一定的,不会随吃得牙多少而变化,麻烦你搞清楚基本情况再说

另外即便按你说的这么做具有可行性,请你拿出切实的理论依据,你能给出具体的推导结论吗,而不是在这随口说,你能给出一个这么做的强度限值范围吗?你能给出具体计算得出的拧入深度数据吗?当前在基体b材料硬度、塑性、螺距、直径、公差等级等参数都没说的情况下就直接下结论说可以,你凭什么这么说呢,你这不是糊弄人吗?那你一开始还说前三牙75%的力,你提这个不是自相矛盾吗

网友(点评):
凡事有度

网友:
不说公差等级,一般默认6H/6g,可见GB T3098.2-2015《紧固件机械性能螺母 》。
工作中对8.8级螺栓,手册推荐的最小拧紧深度值,渗碳硬化钢0.8d;调质钢1.0;HT250为1.3d;硬铝2.0.

网友(2024-05-30):
引用 楼主:
这里我先前只是想咨询探讨是否有提高基体b局部螺孔强度的工艺方法,不是说非要纠结什么。如果按你说的, ...

你也不要钻牛角尖,请看VDI 2230,的确可以计算出 螺纹深度。但是确实你考虑得是对得,增加局部基体强度,列如在塑料件上弄个铜套内螺纹。

网友(2024-07-01):
10.9级螺栓发挥作用,我理解是不是在螺栓杆与螺帽连接部位起到的作用,不是在螺栓与基体的螺纹配合位置起到作用。

有明白的给指导一下!

网友F(2024-10-01):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是来学习的

学到啥了?他这个也没解决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学到啥了?他这个也没解决问题啊

单单是看大家回复就受益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