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保证应力Sp和许用应力[σ]在设计评价时的区别求教

楼主(2024-02-08):
求教下各位,关于螺栓有一个性能参数叫做保证载荷,是通过试验测得,该载荷下螺栓不会发生塑性变形,其值等于应力截面积As×保证应力Sp,而Sp为屈服强度的90%左右。然而,在对预紧受载螺栓进行受力分析、设计及校核时,即便是静载荷,许用拉应力[σ]也还要除去一个4倍及以上倍数的安全系数,那么在实际设计评价时到底以Sp为准还是[σ]为准?如果Sp不作为评价标准那为什么叫“保证应力”呢?那这个所谓的“保证载荷”对于机械设计来说有什么参考意义吗?

网友:
建议找本教材看看。

网友(点评):
哥们儿你说的太准确了,多余废话,他这不看书愣在这胡思乱想,你不知道他这出于什么目的?

网友(点评):
@逆转的月亮 就是看了没说才问的,你怎么知道我没看呢,你要知道就说,不要尽在这瞎bb有意义吗,心里舒服是吧,问个问题怎么了有错吗?不能问吗?我反倒要问你到底是什么目的?g眼看人低

网友:
如果是作为学习用,那么按照教材一步步进行,体会其精神。如果是应用,则大可不必这么做。手工计算当然直接用需用拉力和安全系数计算需要几个螺栓。我感觉这部分内容看起来简单,实际很多教材包括手册都没有讲到位,所以很多人有困惑。我曾经算过轴承压盖的相关参数并发在这个论坛里,可惜回应得很少

网友A:
个人理解楼主的困惑是开始搞设计时常有的,下面简单聊聊:

1. 按照楼主说明的保证载荷和保证应力,很明显这两个内容属于对制造的要求,或者说便于非机械专业或者或非专业人士选择应用螺栓的。

2. 关于提到保证应力为螺栓等级对应的屈服强度的90%,其实就可以理解为其选用安全系数为1/0.9,实际直接选择时,这个90%是按需求变化的,或者说按实际测试选定的。

3. 关于静载荷的许用拉应力除以4(或者4以上的安全系数),可以理解为,对于普通机械设计从业者,降低设计难度、降低设计工况详细程度需求的一种安全处理。 详细或者说专业设计中,安全系数是一系列工况安全系数的乘积(如对于使用温度取安全系数1.05,对使用涉及人身安全的使用取安全系数3.0,对采购螺栓成品的质量取安全系数1.1,等等)

所以,保证类的信息可以理解为制造商,或者供应商的产品质量保证;许用应力、设计、校核等属于设计方、或者说使用方的需求内容或者评价。

两者不冲突,使用场景和应用方式不同而已,但其指向的实质内容是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楼主的困惑是开始搞设计时常有的,下面简单聊聊:

1. 按照楼主说明的保证载荷和保证应力,很明 ...

首先,无论两者到底属于对谁的要求,人家既然说了我可以在1.1倍的安全量下产生这么多的载荷,就没有道理说设计上需要取4倍的安全系数。两者间都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凭何都能评价同一个指标?无论从何种角度,两者间应该是可以互为印证、殊途同归的,这在逻辑上才真正能说得通;

再者,设计时所计算的力,基本已经囊括所有的力了,没道理说在实际使用时出现了4倍的超量静载荷,如果出现,那么只能说明设计从一开始就是完全错误的。实际工程应用中,只要根据实际的载荷去选螺栓并预紧,如果按照4倍这种方式进行设计,那么实际设计出来的东西一定都是臃肿不协调的,还不控制成本,属于吃力不讨好,所以没有单位会这么去做,也不会有任何意义;

即便真出现了附加载荷,那么机械设计手册在列举安全系数时应充分说明清楚,而不是让设计或工程师去猜,不能说你说有可能会产生一些情况就把几倍的安全系数往上加,那这和随口乱喷有什么区别?手册作为正规的全面的参照标准,应具有实际的工程应用价值才真正有意义,就好比一个城市的高楼大厦,如果连地基都无法确定是否打牢,那作为行业内的设计者参与者那不都是乱象丛生吗?真正负责优秀的工程师谁还愿意,谁还敢去参与其中呢?

我承认我自己是初学者,好吧,因为真正勇于踏实付出的人永远不会说自己很牛什么都懂。为什么大家普遍对机械行业没有一个客观的积极印象,行业不缺高台自居纸上谈兵的说教者,缺的是真正脚踏实地敢于开拓的先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