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复结构怎么实现的

楼主(2024-02-10):
这个圆柱直齿轮变换位置后,难道会改变齿轮转向?我拿蜗杆和直齿轮实验了,并没有改变转向。【田宫科教模型系列 观光缆车-哔哩哔哩】 https://b23.tv/3VWZPuW

网友:
感觉人家是碰到一边,就让另一组齿轮转动了。

网友:
滑动齿轮直接接触图示后面的绿齿轮,换向时是滑动齿轮经过一个小的白的中间轮再和前面的另一个绿齿轮啮合的,

网友:
绿色的是同一根从动轴,有一个绿色轮子是连接惰齿轮,而惰齿轮可以和输入轴的直齿蜗轮啮合,输入轴的头上有一个蜗杆,不换向动作的时候上支架摆动的钢片不和输入轴头上蜗杆啮合,输入轴不位移。当摆动钢片和蜗杆啮合时,产生轴向位移力,从而使得输入齿轮和惰轮啮合从而达到换向动作。

网友A:
看官方宣传片容易理解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AZ4y1N7R4/?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vd_source=1c62fcf95a471c0bbcf96315ffd48cba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官方宣传片容易理解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AZ4y1N7R4/?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 ...

大佬新年好,龙年吉祥如意!

网友:
比较合理且比较容易实现的是改变电机的旋转方向,一个控制器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网友:
上面的连杆碰到障碍移位,带动摆动的钢片卡住中间齿轮外侧的白色螺纹,电机继续旋转导致中间齿轮轴向内移动,中间齿轮脱开外侧绿色齿轮啮合,与惰轮啮合,带动内侧绿色齿轮实现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