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设计求助

楼主(2024-02-11):
新人求助
如草图所示坐标轴, VU@}15ZKW[VI(OZ6)S{Q8CD.png 我想调整1000kg圆柱的绕Z轴旋转的自由度,两侧能动0.5°我想的是通过两个丝杠反方向运动实现角度变化,丝杠下面是固定在其他机构上的。

但是圆柱是个刚体,这样直接让两边一前一后的动,是不是有问题。
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或者是其他的什么机构。
谢谢!

网友A:
底下弄个圆盘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下弄个圆盘不香吗

一开始就想的是,圆盘的话上面一根又重又长的个东西,还得移动,弯矩啥的会不会太大,底下圆盘的轴得多大。这方面我一点都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实物机器机构参考,希望别太大。

网友B:
绕Z轴旋转,原点设在哪里你要明确。若只是偏摆度数,可以将一端固定,上部V型块定心,中间轴套轴心连接,保证圆柱体可以绕固定点旋转,然后另外一端可以采用你所使用的丝杠模式。只是上部V形块与下部活动点之间也需要设计万转做为偏度数后的自动校正。

网友C:
与大圆柱接触的两个圆弧托,要有一个旋转的自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绕Z轴旋转,原点设在哪里你要明确。若只是偏摆度数,可以将一端固定,上部V型块定心,中间轴套轴心连接,保 ...

感谢!所以那个“万转”的功能应该就是我想要的,但是这是个什么机构,全称是什么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与大圆柱接触的两个圆弧托,要有一个旋转的自由度

圆弧托,好办法感谢

楼主:
我的意思底下弄俩圆弧导轨之类的东西,拖一下

网友:
如果轴比较长,只是旋转1°问题不大,让下面的圆弧托架的直径大于轴的直径就可以,宽度小一些。

网友:
物体的体积越大,平面转动的直径越大,摩擦问题越不好解决,弄不好效率会很低的。

网友:
UVW平台了解一下,既可以XY方向移动短距离,也可以以任意中心旋转±5°,精度还特别高。但是如果自己做的话控制算法是个大问题

网友D:
或者再做一个板子单独用来固定这个圆柱,然后再这块板的底部加两个Y方向的滑块每个滑块上还要加一个旋转的转台,这样就能避免掉,旋转时圆柱刚体会把两个丝杠别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或者再做一个板子单独用来固定这个圆柱,然后再这块板的底部加两个Y方向的滑块每个滑块上还要加一个旋转的 ...

一端浮动,另一端用滚动摩擦,用个机构转行不行

网友E:
看你画的这个东西不大啊,这个东西直接放圆盘上就好了。
不然找个中空的蜗杆减速机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画的这个东西不大啊,这个东西直接放圆盘上就好了。
不然找个中空的蜗杆减速机直接用。

管子1T重,2米长

网友:
可以参考下滚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