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佬们拜年了!!请教一个防水金属盒的设计问题

楼主(2024-02-13):
祝咱论坛的各位大佬新年快乐!!小弟不是相关专业人员,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无意间刷到本论坛,看到不少帖子,深受启发。
起因是想设计一个500*350*150(mm)大小的金属盒子,要求应满足基本防水(下雨不会淋湿内部即可),上盖和其中两个相对的侧壁尽量能打开(拿开或者掀开都可以)
本想使用合页开合,但会损失防水性,本人了解的机械结构太少,短时间内想不出一个解决办法,还请各位大佬多多指教!!感激!!!

网友A:
防水接线盒  PG接头
多观察下室外的电气箱,可能会有收获,一般都是有个雨棚
像 高压线旁边的线号发射器  户外摄像头 等等,都有这种类似的设计
新年愉快

网友(点评):
建议买现成的,淘宝搜一下大把。

网友:
哪面是“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水接线盒  PG接头
多观察下室外的电气箱,可能会有收获,一般都是有个雨棚
像 高压线旁边的线号发 ...

大佬新年快乐,龙年吉祥如意!

网友:
先亮出你画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水接线盒  PG接头
多观察下室外的电气箱,可能会有收获,一般都是有个雨棚
像 高压线旁边的线号发 ...

大佬新年好!

网友B:
接缝处用密封条,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缝处用密封条,可以不

密封胶条是可行的!高温、低温箱是这个方案

网友:
做止口或者用密封条都可以,参考铁皮月饼盒

网友:
参考配电箱怎么做防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