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能不能帮小弟看看是怎么个问题?

楼主(2024-02-14):
螺旋输送机,计算电动机功率时出现了很多疑惑,1.运行功率过小,只有0.8w   2.空载功率大于运行功率   3.按照这个功率选电机能带动吗?
查了很多资料,人家直接选用15kw到22kw的配套电机,没有功率的计算过程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很专业的问题了,不是一般的输送,类似电缆行业的挤塑机螺旋?是否计算单位不对?期待行业大佬指导!共同学习

网友:
现在很少有人在算,更多的是趋于经验值和借鉴成熟的设备。
各个行业都有专机,可以咨询相关电动机厂家的技术人员。

网友:
0.0064KW,,,,,,,

网友A:
放个我之前做个类似的螺旋输送器计算吧,你这个应该要么输送量小了,或者挤压轴的轴功率没计算进去,当然,你可以按照前人经验选用15~22kw减速电机,在试制产品出来后测量电机电流,如负载电流较小,可选用低功率电机替代。

网友:
需要大马拉小车,这样便于维护,且功率余量大。按照经验值比较好,不然带不动就烦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个我之前做个类似的螺旋输送器计算吧,你这个应该要么输送量小了,或者挤压轴的轴功率没计算进去,当然, ...

专业!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收获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