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轨道是什么材料?

楼主(2024-02-15):
包括普通铁路轨道和高铁轨道。
另外铁轨为什么不容易锈坏?
只是想了解而已,谢谢

网友:
高锰钢轨,这种材质比普通的钢铁要多了锰元素和碳元素,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轨道的硬度和韧性,能够承受日常运行中列车的高压和车轮的摩擦损耗

网友:
锈坏,铁会锈坏?水井盖用这么多年也没发现会锈坏

网友:
一样会锈坏的,高铁那玩意更不耐用,天天晚上要检修。

网友:
留意一下地铁的露天轨道,锈得很厉害,车厢都摇摇晃晃的,只是锈一点就被碾压摩擦掉了肉眼看不到而已

网友:
楼上已经有大侠说到了高锰钢,铁轨不是完全不锈,表面的锈层会形成保护

网友:
只要是铁元素都会生锈,只不过是时间问题,所谓不锈钢只不过生锈的时间被延长了而已

网友:
可以到一些废弃的火车道上看看研究

网友: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楼主:
这么久都没有人给出答案,咱在材料手册上查到了。

目前国内大量采用的是U71Mn、U74SiMnV、U71Cu、U71MnSiCu。

对比国外大多采用含Cr作为合金,咱们国家幅原辽阔,铁路线多,使用频率高,
研制含Mn的钢是非常正确合理的,并且有利于在全世界普及使用。

所有铁路轨道钢都接近共析钢的低合金钢。

热处理一般是淬火细珠光体(注意,不是回火珠光体)

普通工业或要求低的采用普通轨道碳素钢,成形后不进行热处理。

有兴趣的可以仔细看看,火车轨道钢和熟知的工业钢性能可能大不相同,颠覆你的认知,加深对钢铁材料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