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滚珠丝杆选型

楼主(2024-02-15):
,这个传动比i为什么是在分母上,不理解,哪位大师傅给解释下

楼主:
谁给解释下公式中速比i为什么在分母上

网友(2024-04-03):
确实,我也看了好久也没想通,这里减速比是1,如果减速比是20,按这个公式,导程就变成1了,而转速除以20的减速比只有150,转速减低二十倍,导程缩小二十倍,如何能达到1m/s的线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给解释下公式中速比i为什么在分母上

这里的减速比I,可能分子是1,一般的是分母为1,分子比如说是60,60:1,这里的I,应该是1:60,淘宝上的减速机标注都是分子为1.

网友:
有没有大佬清楚

网友:
你确定1是减速比,而不是其他的参数吗?比如说螺纹的头数

网友:
应该是3000除以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