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激光切割机齿形台切割渣处理方法

楼主(2024-02-16):
求助:激光切割机齿形台切割渣处理方法,目前是人工或清渣机处理,有无更好的方法?用焊接防飞溅液涂在齿形台上可以吗?有使用的经验吗?

网友:
我们公司用到一断时间后直接换齿形台片

网友:
dy搜索激光锯齿除渣。

网友:
剑栅除渣机

网友:
(๑•̀ㅂ•́)و✧:;
老问题,直接换⭕~~~~~~···

网友:
我厂也是用到一段时间后直接换齿形台片。

网友:
不忙就清,忙了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