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加工符号标注是否正确

楼主(2024-02-16):
需要下一些10mm厚的铁板,100长度的两边没有要求,气割成型即可。200长度的两边,用锯床割开即可达到要求。厚度不需要加工。
请教:所附图的加工符号要求是否正确?谢谢!

网友A:
觉得标粗糙度没多大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觉得标粗糙度没多大意义,

问题是到底怎样把这些要求表现出来?气割、锯床怎样根据要求知道是否需要留加工量?

网友:
100那个,好难。。。。。
粗糙度不仅仅是一个数值,还可以标加工方式,以及纹理方向等。

网友:
如果按新国标,数值位置有改变。虽然我学制图时,数值是标在三角符号上面的,但还是要与国标保持同步。

网友:
说白了都是直接下料获得,不需要二次加工,那应该和厚度那个符号一致

网友:
这么粗糙,基本上 可以不标了。

网友:
粗糙度是对成品零件而言的

网友:
左视图不用不去除材料那里不用加25

网友:
加工方式不考虑经济性吗?一块小钢板又是气割又是锯的,直接激光下料就完了。

网友:
激光下料的粗糙度达不到25.

网友(点评):
那个圆圈表示不加工。材料这两个表面不需要加工,但对原材料的粗糙度还是有一点要求的,不能太次。

网友(点评):
锯床下料粗糙度应能达到25.

网友:
(๑•̀ㅂ•́)و✧:;这粗糙度的标注已经很粗糙了

网友:
200尺寸处如需控制尺寸,标注公差,比如200±1。标注粗糙度25(或12.5)。
100尺寸处如需控制尺寸,标注公差,比如100±1.
其余各处不必标粗糙度。

网友:
图纸上直接说明不好吗,让学徒工都能看懂,避免后续扯皮不更好吗

网友:
一般认为,大于12.5的基本都不属于安装面的,我一般默认就是6.3或者标的就是不加工的圆圈,基本也没人管你表面怎么样的,反正表面是要喷漆处理

网友(点评):
一个下料的件,你不可能因为表面粗糙度问题让人返工或退货的

网友:
这个活一把锯就完事,不给尺寸公差,给粗糙度倒是挺为难的.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不去除材料一般由铸、锻、轧、冲压等工艺实现粗糙度,既然直接用型材,工件表面有没有功能性要求,多此一举了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