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漫谈1

楼主(2024-02-17):
    翻书看到一张图纸,回想起刚刚抄图那会儿,遇到过相似的结构,也配有图中14-平衡轮,不解此轮外形尺寸如何确定,问了旁边几人有说老产品沿袭下来的,有说现场实验检测调试后确定的~~~。
    后面逐渐了解到一些相关的simulation软件的内容,目前来看主要还是做一些定性的指导分析,还是要结合现场实验检测定量。
    数字化对设计工作产生了颠覆性的改变,而且正在向其中的各个环节蔓延。

在铣削过程中,铣削动力头在高速旋转时会产生不平衡力。这种不平衡力会导致振动和噪音,影响铣削的精度和表面质量,甚至会对机床造成损坏。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铣削动力头通常会配备平衡轮。平衡轮的作用是通过旋转产生的离心力来平衡旋转部件的不平衡力,从而减小振动和噪音的产生。当铣削动力头装上平衡轮后,它能够更加平稳地运行,提高铣削的精度和表面质量。

需要注意的是,平衡轮的设计和安装需要仔细考虑旋转部件的质量和几何形状,以保证平衡轮可以有效地平衡不平衡力。铣削动力头制造商通常会根据具体的应用和要求设计和选择适合的平衡轮。

网友:
这是一复杂问题,对应不同工况都有一个相应的经验算法,手册上一般会给出一范围,深耕这一领域会得出相对准确的结果。

网友A:
这个图是前几个帖子“机械精度设计图例及解说” pdf  中的一个实例,楼主是牛人,看的这么详细

网友:
不过现在通用机床主轴中很少碰到这个结构。

网友(点评):
重切削都是这个结构,五轴承,前双滚子,中间单滚子,后双滚子,重切削,都这样配对,这种主轴工作在20-1000转的转速,用于大切削,前面BT50锥度,拉杆接紧,重切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是前几个帖子“机械精度设计图例及解说” pdf  中的一个实例,楼主是牛人,看的这么详细

这是个高手

网友B:
这个平衡轮是做动平衡用的,钻孔,打螺丝,通过钻孔去除材料,和打螺丝增重来配重用的,几乎所有的主轴上都有这个玩意,你这个是铣销主轴,转速是20-1000的转速,这个可有可无
主轴要做动平衡,不可能在主轴轴心上钻孔,所以会增加个轮,做动平衡时就可以通过钻孔来达到动平衡,

网友(点评):
一个人减重一个增重原理一样就是抵消离心力达到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平衡轮是做动平衡用的,钻孔,打螺丝,通过钻孔去除材料,和打螺丝增重来配重用的,几乎所有的主轴上都 ...

主轴动平衡可以跳过主轴单件,直接在装配后做“主轴组件”的吧

网友(点评):
对的,装配好后再做动平衡

网友:
车床夹具上有种平衡块也是抵消旋转产生的离心力,类似这个平衡轮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