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新年好请教个产品问题!

楼主(2024-02-17):
就是我这个条子中间接头用美纹纸接起来的 往箭头方向移动。需要经过轮子的时候检测出来 我贴的美纹纸 。
主要是要检测出来 贴的这个美纹纸 不一定要用这两个轮子也可以。

给个信号给PLC 试过用的电位器 和超声波都不怎么准确。大佬们有好的方法么指点下。

条子厚度 0.6-3的区间不一致。

检测接头

检测接头

楼主:
色标也用过也不准确

网友:
1. “条子”什么材质?导不导电?如果导电应该很简单;
2. 贴的材料厚度很小,所谓的“条子”公差又很大?不上高精度的传感器怕是比较困难。
3. 颜色识别传感器,视觉相机试过?应该肯定能解决 啊,不过成本很高罢了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封边条 PVC 和ABS两种材质的。视觉太贵咯。不计成本的话,很多方案可以解决咯。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颜色传感器试过。不是很准确,因为条子的颜色太多了。

网友:
把美纹纸换成别的胶带,可导电的。淘宝上看价格也不是很贵。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从美纹纸的角度去解决

网友A:
你这个美纹纸就是个记号,记号一定要方便设备识别。
用纯黑材料做记号(颜色识别),或者导电材料做记号(导电识别),或者金属材料做记号(接近传感器识别)

网友:
粘贴的标记与条子材料反差越大越好,一般的反射光耦都能解决,如果反差不够大,一般是要优化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美纹纸就是个记号,记号一定要方便设备识别。
用纯黑材料做记号(颜色识别),或者导电材料做记号( ...

用过颜色传感器因为条子颜色太多了 比如美纹纸用黑色的有时候条子颜色和美纹纸接近的时候就识别不出来了

网友(点评):
那就用导电材料或者金属片试试,不一定非要用美纹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