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孔如何标注

楼主(2024-02-18):
在solid works工程图中轴的中心孔如何正确标识,我一直都是画线的,有没有正规的方法?

网友:
具体中心孔请参考 GB/T 145

如图中的中心孔,表示的意思为保留中心孔(即完成件保留中心孔)

简单说选用中心孔主要考虑:工件直径,工件重量,中心孔是否被重复使用

网友:
我是直接在特征里面做孔

网友A:
https://www.doc88.com/p-78347413888261.html 这里有 你看下

网友:
很少标中心孔

网友:
直接做成一个块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doc88.com/p-78347413888261.html 这里有 你看下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