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部受力不行,怎么处理结构

楼主(2024-02-18):
我试了下,把折边处延长或者缩短。也试了下把总长度缩短,都不行。端部还是红色的。怎么处理结构

网友:
随便你怎么设计,做受力分析端部都是红色的,这一点是不可改变的。你首先要明白你的需求是什么,你要达到的结果是什么,不能单纯看颜色啊。

网友:
红色表示的是在模拟中变化或影响最大的部位,要对照边上的图示条看变化量是多少

网友:
红色的是啥?变形量最大处?

网友:
结果要是再范围内,红色又不是不行

网友:
红色只代表最大,不一定不行

网友:
调整分析软件配色,让绿色代表最大形变,逐步过渡到蓝紫色。

网友(点评):
这咋调的·

网友:
红色表示最大影响,需要对照旁边的数据条看符合不符合自己的需求,不管怎么改都会有红色的

网友:
楼主是不是忘记了一句话,设置了超过1‰的变形量为红色,这种折腾尾部或者头部意义都有限,有空间的情况下加筋比较合适

网友A:
你好像误会了,只要红色部分变形量可以接受就行,颜色只是表示变形大小

网友:
不看数值看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像误会了,只要红色部分变形量可以接受就行,颜色只是表示变形大小

那我可能不会看,我就看红色,就以为报警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是sw分析模拟的吗?

网友:
看应力值啊,单纯看颜色没意义。

网友:
看数字,颜色是为了让你看清楚最大在哪,整体是怎么变化的

网友:
(๑•̀ㅂ•́)و✧:;能接受的数值是多少⁉️

网友(点评):
不知道啊

网友:
如果是静力分析的话,看应力变化超过材料的强度没,看位移变化多大,你能接受的范围是多少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楼主(2024-06-20):
好久没上线,发现我的帖子上热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