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看下 开关打上后 最后为何左边的电容不会反向充电到12V 而是停留在900M...

楼主(2024-02-18):
各位大师帮忙看下  开关打上后  最后为何左边的电容不会反向充电到12V  而是停留在900M...
这是电容的升压电路   首先是开关打在下方  让电容充电 图一
然后开关打上方  电容串联电池电压  向后方供电,我不理解的是  为什么最后稳定后   左边电容的电压没有反向充电到正12V  而是停留在900MV不动了
同样 右边的滤波电容 为何停留在10.2V  图二
跪请懂得师傅指点下 ,小弟想了好久愣是没想明白  还请不吝赐教

图二

图二

网友A:
900mv是跟电容并联的二极管的电压。

网友B:
这里二极管压降取的0.9V,图里两支二极管,所以图一左侧电容两端电压12-0.9=11.1,右侧滤波电容12-0.9-0.9=10.2,图二左侧电容两端电压就是二极管压降0.9V=900mV。好多年不搞电了,本来当初也没学精

网友(点评):
666,大佬新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0mv是跟电容并联的二极管的电压。

嗯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二极管压降取的0.9V,图里两支二极管,所以图一左侧电容两端电压12-0.9=11.1,右侧滤波电容12-0.9-0.9=1 ...

谢谢您的耐心解答,现在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