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钣金扇形角怎么补一下?

楼主(2024-02-18):
solidworks钣金扇形角怎么补一下?谢谢

网友:
薄片可以加料,但很多时候都是设计者想当然,补上去的展平状态下,有可能和其它的干涉。

网友(点评):
说的太对了,很多设计的画的简直我操

网友:
后期焊接,,,,,

网友:
另外做成焊接

网友:
展不开吧,后面焊

网友:
我是放样做的

网友:
都折不出来的软件也没办法

网友:
这个补起来没多大意义,展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