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ool使用教程02-批量重命名

楼主(2024-02-18):
Mtool使用教程02-批量重命名
该工具可以实现 solidworks 装配体下的零部件按照特征树顺序依 次排排序编号,如果有工程图,工程图同步修改。图号编码支持三级装配,支持添加工艺后缀,编码规则详见公众号文章。软件持续改进,更新版本请关注公众号,回复mtools”获取。注意改名要谨慎,做好备份!
软件下载请看此贴: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67787&page=1#pid8331814
二、使用简介
软件安装完成后在右侧任务窗格,使用时建议将任务窗格固定。
1、无工艺后缀编码使用方法
1.1 打开装配体,顶部装配体需要按照编码规则(装配体的名称为代号+空格+名称”),提前设置好如装配为 Test01-01-01-000 架子组合” 。
1.2 点击批量改名,本软件默认添加工艺后缀,如不需要工艺后缀,把选 项框√去掉即可。写入自定义属性一般默认勾选(勾选此项工程图和BOM的图号名称才会跟随)。
1.3 点击关联装配体,如果顶部装配体为本软件的的编码方式(即代 +空格+名称的形式)装配体代号和名称会显示出来
1.4 sw 左侧特征树里选择需要重新编码命名的零部件点击添加
稍等一会,选择的部件会显示在软件列表中。如果选错了,可以在列表中选择某一项删除,或者清空。
1.5 检查装配体代号是否显示正确,如不正确可以手动修改。默认子
部件装配体代号为 01 开始,子零件为 001 开始,也可根据需要自己设置。
1.6 点击开始改名,会按照顶部装配体的编码规则进行编码,改名过
程中 sw 可能会弹出保存、重建对话框,手动点一下即可。改名时会
还原零部件,如果装配体较大会反应慢一些,稍等一会即可。如下图
所示改名后的效果。
2、有工艺后缀编码使用方法
有工艺后缀的编码规则可见公众号文章,如-Z 表示装配体,-B
表示钣金件,-BH 表示钣金焊接件,-H 表示焊接件,-J 表示机加件。
2.1 编码之前需要预先设置工艺路线属性,我这里采用自定义属
性文件,可以选择多个零部件快速设置。如下图
2.2 设置好后,步骤与无工艺后缀的使用方法相同。设置好图号,勾选添加后缀。依次如 1.3-1.6 操作。
技巧
1)命名前,在特征树调整零部件顺序,软件会依次编号。
2)如需要第四级装配可按照如下步骤:①将第四级装配手动修改;②打开第四级装配,关联装配体后将最后的零件编码改为“000”
起始始零件编号改为“101”
3)点击加入我们可以加qun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