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设计求助,铰链扭簧方面的

楼主(2024-02-19):
设计的显示器铰链,用垫片锁紧加扭簧,能做到任意角度悬停,但怎么都调不到合适的操作力值。理论计算下来扭簧要在旋转35°范围内提供6~9N/m的扭矩,像这种扭矩要大还变化又小的扭簧好像不存在啊,有没有大佬设计过这种铰链,或者有没有其他的结构设计思路

网友A:
没有图片说明,我猜测你应该是要阻尼铰链吧?

网友B:
你要的阻尼合页把

网友C:
(๑•̀ㅂ•́)و✧:;看视频上,有一家公司产品就是任意悬停的显示器支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片说明,我猜测你应该是要阻尼铰链吧?

不完全是,相当于阻尼铰链再加上扭簧提供额外的力达到操作力值均衡,毕竟显示器很重,向下翻转的话光靠铰链的阻尼是支撑不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的阻尼合页把

不是门窗的阻尼铰链,是显示器支架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๑•̀ㅂ•́)و✧:;看视频上,有一家公司产品就是任意悬停的 ...

视频呢

楼主:
类似这种的,扭簧加阻尼片

网友D:
楼主显示屏应用场景是什么?现场工况什么样的?预算多少呢?我们以前用过格利特支架,还不错。有点小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显示屏应用场景是什么?现场工况什么样的?预算多少呢?我们以前用过格利特支架,还不错。有点小贵

看了一下,这款支架还是单靠hinge锁紧来实现的,能悬停但活动范围内力值差异大

网友:
蹲个位

补充内容 (2024-2-19 12:17):
兜兜转转还是得靠摩擦力。

网友E:
楼主是做hinge的吗?是不是可以考虑把扭簧换成卷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做hinge的吗?是不是可以考虑把扭簧换成卷簧呢

卷簧没接触过,能提供那么大的力矩吗?

网友(点评):
可以,卷簧材料宽度,厚度和力成正比。你要是做hinge行业应该是接触过卷簧的,台式电脑的显示屏有些就是用卷簧的,你可以看看你电脑的显示器结构,应该可以给你一些思路。

网友:
可以提供给我相应参数,帮你算一下。但最好你要给我方案,我好了解你的结构形式。

网友F:
这么大扭矩的市面上确实很少见,可以再多寻寻源,或者可以将现有标品扭簧并联来倍增弹簧刚度,实在不行就自行设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大扭矩的市面上确实很少见,可以再多寻寻源,或者可以将现有标品扭簧并联来倍增弹簧刚度,实在不行就自 ...

扭簧并联是指在同一根旋转轴上装两种不同的扭簧吗

网友(点评):
一般都是相同的

网友:
型面锁紧行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