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输送线用哪种同步带?

楼主(2024-02-19):
电子厂组装生产线,打算用同步带输送线。同步带种类有梯形齿、圆弧齿或者平顶圆弧齿。用哪种好呢?同步带在产品的压力下,与线体是干摩擦。梯形齿齿顶是平面,会不会好一点呢?  附一张图吧(很多人不理解我问什么),带齿与铝材是干摩擦。

网友:
用平顶圆弧齿

网友:
你说的这些都是齿面,是和带轮啮合的。你应该是用同步带的背面输送产品吧?背面可以根据你的产品选择覆胶和其他附件。

网友:
中、小功率选梯形齿,重型高转矩选圆弧齿,但这是跟同步轮啮合面匹配,考虑产品接触面你得根据产品特性选合适的同步带材质呐,比如是橡胶的还是聚氨酯的更适用

网友(点评):
直接圆弧齿 毕竟价格差不多 圆弧齿各种性能都比梯形齿好

网友:
中、小功率选梯形齿,重型高转矩选圆弧齿

网友A:
楼上几个有的说的对,有的说的不对。同步带如果用于传递扭矩,当然是用那几种样式,但是如果本身被当做像皮带输送的传送物料,就不行了,而且楼主的需求本身就奇葩,同步带本身就没有当做皮带传送的功能的。
有现成的皮带传送,你不用。

网友:
我没太搞懂楼主想问什么,图中的结构我之前也设计过,如果楼主是在考虑用这种结构运输线会不会打滑的话,应该更多考虑一下运输物本身的重量和传送带的摩擦系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几个有的说的对,有的说的不对。同步带如果用于传递扭矩,当然是用那几种样式,但是如果本身被当做像皮 ...

才看到附图,发现楼主想问的应该是同步带有齿的那面跟铝型材直接接触摩擦选哪种齿形好些,同觉得如果是用来输送物料干嘛不直接用平皮带,不知道选同步带输送的优势在哪里,而且平皮带输送也不会直接跟两边墙板摩擦呐一般会加摩擦条

网友:
你铝型材上没加个,同步带耐摩板吗?直接在铝型材上摩擦很伤同步带的

网友C:
先回答楼主的问题,按照你的理解,是梯形齿会相对耐磨一点,毕竟分到的每个接触齿的接触面变大了,理论上压强少了,每个齿会磨削得慢一点,另外选用聚氨酯材料会比橡胶材料更加耐磨。但是楼主为什么要用同步带作为运输带呢?是需要确保运输物品的实时传输的精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回答楼主的问题,按照你的理解,是梯形齿会相对耐磨一点,毕竟分到的每个接触齿的接触面变大了,理论上压 ...

电子行业组装线常规解决方案。某种程度上替代了倍速链线,省了工装板。降低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才看到附图,发现楼主想问的应该是同步带有齿的那面跟铝型材直接接触摩擦选哪种齿形好些,同觉得如果是用 ...

产品是跨在两条同步带上前进的,两条同步带同步运行。如果用两条平皮带,可能皮带速度不一致导致产品扭转甚至掉落。两条同步带之间空缺地方可以安装各种需要的机构,比如气缸夹具之类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子行业组装线常规解决方案。某种程度上替代了倍速链线,省了工装板。降低成本。

我以前做同步带输送机,轻载T5(30KG以内),中载T10(60KG),再重就换倍速链,辊筒或者辊轮,辊轮最抗干,10T以内都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几个有的说的对,有的说的不对。同步带如果用于传递扭矩,当然是用那几种样式,但是如果本身被当做像皮 ...

别误导人,同步带用作输送的不是什么新鲜案例,玻璃厂大把同步带用作输送功能。轻载用梯形齿同步带,带槽铝型材端部槽口倒角,一点问题没有。重载用圆弧齿+橡胶导向槽。为了适应输送物件,同步带表面可选择毛毡,绿布,花纹布等,专门适应楼主说的输送作用

网友:
看你使用场景吧,同步带看你传递功率来选最小齿形和模数。

网友:
你这带归正,更多的是需要注意皮带表面材质,耐磨性,摩擦系数,不是去关心齿型,感觉梯形齿的同步轮现货多些。铝型材和皮带间加槽型尼龙托条,减小摩擦

网友:
那楼主的要求和我之前设计的堆垛机差不多,但是正常设计怎么会让同步带在铝材上磨,两头都加同步轮啊

网友:
你需要的是加上这个,不是考虑齿型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2024-04-29):
平顶圆弧齿会好点吧

网友(2025-08-06):
用圆形同步带,然后加上类似20楼的那种导向条,使用PTFE材质制作。
避免同步带和铝型材直接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