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把玻璃四周的边包起来,类似于密封条

楼主(2024-02-19):
目前就是用玻璃胶给他粘住的,太难看了,有没有类似密封条的东西,把亚克力玻璃四周给他包起来,这样显得美观一点

最新更新,我直接把亚克力玻璃卸下来了,不用白色玻璃胶粘了,各位老哥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办法固定,有老哥说焊接个方架子给把玻璃压住,但是我是不想有螺丝露出来的

网友:
不受热,怎么搞都行。

网友:
ヾ(●′∇`●)ノ哇~:;有玻璃密封条

网友A:
按现在状况加个边条也是丑,要多盖个铁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现在状况加个边条也是丑,要多盖个铁板

这种直接盖板放在外面,也不丑。

网友C:
贴点蕾丝

网友(点评):
ヾ(❀╹◡╹)ノ~:你真是个大聪明

网友(点评):
我看了,就你是个人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直接盖板放在外面,也不丑。

怎么固定上去的?焊接螺柱吗,主要是不想有螺丝漏在外面

网友(点评):
我看这个炉子,就是故意漏出螺丝头,显得很有金属风,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点蕾丝

淘宝怎么搜?叫什么东西

网友(点评):
一个敢答,一个敢问.....

网友(点评):
【【PM痛包】多色loli蕾丝扎包板吧唧托谷美装饰花边粘贴diy配件道具】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BU4y1z781/?share_source=copy_web&vd_source=e46c217f8f4cc88e71f8d4c9b8da3225 搜索蕾丝,像这样包

网友:
亚克力边框做uv黑色固化,然后用不干胶粘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直接盖板放在外面,也不丑。

这种就不一样了,这种内部怎么整都得烧黑,而且它这个玻璃可以拆的,楼主这个就拆不下了。
而且看它的其他图片,也是一样的用个开窗小一点的方式去遮住丑的地方。

网友D:
弄过这种嵌条,不过玻璃尺寸有要求,不太好用,后来还是打螺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弄过这种嵌条,不过玻璃尺寸有要求,不太好用,后来还是打螺钉了

只要玻璃大圆角还是好弄的

网友(点评):
当时是玻璃尺寸太小了,嵌条弯不过来

网友:
这个要先试验验好合理的圆角,再设计钢板和玻璃的圆角尺寸

网友:
在玻璃四周丝网印刷,过渡性的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就不一样了,这种内部怎么整都得烧黑,而且它这个玻璃可以拆的,楼主这个就拆不下了。
而且看它的其 ...

这个玻璃容易破碎吧,所以搞可拆设计。

螺丝头故意露在外面,整个方框我看也是故意放在外面的,显得有线条感。

网友(点评):
见过黑的需要洗,碎的没见过,这种用途的估计都有特殊性才敢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就不一样了,这种内部怎么整都得烧黑,而且它这个玻璃可以拆的,楼主这个就拆不下了。
而且看它的其 ...

朋友觉得这个钛炉怎么样?

网友(点评):
我还没用过就瞎不指点江山了。

网友:
做个四周的压板,把玻璃放进去压住,压板拉铆固定

网友:
淘宝上搜一下装饰粘贴美化胶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怎么搜?叫什么东西

敢问就敢答啊。

网友:
可以用“工字型H形橡胶密封条三元乙丙发泡防水胶皮条硅胶带压台橡胶嵌条”

我只见过有这样的东西,具体怎么装就没见过了。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2024-03-27):
你的玻璃胶打的好一定,也可以
手法不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