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零件表面的螺旋槽制造方法

楼主(2024-02-19):
材料:金属,差不多是铝合金
大小:圆筒形状,外径6mm,内径3mm,高度20mm
螺旋槽:宽度1.5mm-2mm,螺距30,前后两条同方向

请教下,除了CNC ,有其他大批量制造方法么,年用量十万左右,没有特别公差要求,表面光滑,等效Ra3.2就可以。

网友:
铝合金直接压铸

网友:
做光学的?

楼主:
脱膜有困难啊,是螺旋槽哦

网友(点评):
分段脱模,但是会有接口

网友:
找压铸厂家咨询不会难的

网友:
普通铣装分度头就可以。

网友:
公差要求?

楼主:
没有特别公差要求,表面光滑,等效Ra3.2就可以。

网友A:
如果数控机床一分钟能加中一个的话,年产10万倒不是问题

楼主:
槽,确定能辊压出来?  查了一下,没找到资料,还请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数控机床一分钟能加中一个的话,年产10万倒不是问题

考虑成本,想找个CNC 以外的加工方法

网友:
滚压可以

网友:
ヾ(❀╹◡╹)ノ~✧:;
整一台非标专机

网友:
整一台非标专机

网友:
这么小,多头雕铣机可以

网友:
最好是去查一下光学调焦的那种铝合金镜筒配件是怎么做的,你这个和那个基本是一样的吧。

网友:
螺旋槽不超过圆的半径,螺旋槽粗造度要求不高的话考虑压铸;如果超过半径,并且粗造度还要求3.2,做工装或或专机

网友:
大立铣加分度头挂轮?最原始的也是最有效的吧?

网友B:
材质牌号 有没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材质牌号 有没有要求?

没有,稍微硬点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稍微硬点的吧

哦,拉床就行了。这边有设备,主要做测量设备加工及OEM。有兴趣单聊。

网友:
分度头不行,挂轮可以

网友:
铸造+抛光,你说铸造分磨难度高,我不清楚太多,不过铁件失蜡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拉床就行了。这边有设备,主要做测量设备加工及OEM。有兴趣单聊。

我这槽不是整圈的,只是局部,拉床、辊压可行?

网友C:
明显用车复合铣或者车床分度头,CNC用3.5轴机,加工装成本也挺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显用车复合铣或者车床分度头,CNC用3.5轴机,加工装成本也挺低的。

,实在不行就CNC 了

网友:
铝合金压铸 能到3.2?

网友(点评):
可以的,铝合金压铸都可以不用精加工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