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NC攻丝问题

楼主(2024-02-19):
请教  CNC铝件攻丝,M3螺纹孔深度10MM盲孔,加工完上总有止不住丝的如何解决?

网友A:
挤压成形,就没有丝了

网友(点评):
挤压攻牙,内径容易过大,最后导致安装时候滑丝,碰到过这个问题

楼主:
底孔直径2.5,用的螺旋丝锥

网友B:
刚攻,如果你是皮带机,传动有间隙,直接铣牙

楼主:
铝加工,原先用CNC加工总是止不住,直接用下来攻丝机加工,但效率比较低,现在想在CNC上钻完孔直接攻丝,效率高点,可是还是有止不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挤压成形,就没有丝了

不是有铝屑,是螺纹止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攻,如果你是皮带机,传动有间隙,直接铣牙

6H螺纹,批量加工,螺纹铣刀以前没用过,用螺纹铣刀效率会不会降很多?

网友(点评):
铝件,试一下挤压丝攻, 你这是止规不止

楼主:
引用 楼主:
6H螺纹,批量加工,螺纹铣刀以前没用过,用螺纹铣刀效率会不会降很多?

对,止规不止,原先想试试挤压丝攻,CNC编程师傅说M3那个太深了,挤压丝攻在CNC上用不了,容易断

网友C:
用挤压丝锥试试吧,我们铝件都是用挤压丝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挤压丝锥试试吧,我们铝件都是用挤压丝锥

楼上也说用挤压丝锥,我让师傅试试,实在不行就试试全牙的铣牙刀

网友D:
排查一下,丝锥拿到别的机器上攻一下,cnc上换个别的规格丝锥攻一下能不能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排查一下,丝锥拿到别的机器上攻一下,cnc上换个别的规格丝锥攻一下能不能止

同一个丝锥在攻丝机上就没问题,在CNC上也不是全不能止,干5件出两三件这种

网友E:
M3螺距0.5,是不是排销不到位,被铝销挤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M3螺距0.5,是不是排销不到位,被铝销挤大了,

用的螺旋丝锥,排屑看着可以,用的切削液降温,怀疑深度10mm是深度太深到后面底部冷却不及时,但编程的时候中间抬一下丝锥,两次攻到底还是不行

网友:
换个好点的品牌丝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