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模型如何处理成ansys icepak可识别的模型?

楼主(2024-02-19):
SolidWorks模型导入ansys icepak后并不能直接使用,需要处理成icepak可识别的模式,否则无法使用 那么如何处理?有无相关指导?谢谢!

网友A:
Icepak支持直接导入EDA软件(如Altium.Designer、Cadence、Zuken、Sigrity、Synopsys、ODB++、IPC2581和MentorGraphics软件创建的文件。ANSYS Icepak支持直接导入中间文件格式的机械CAD数据(包括STEP和IGES文件)
还有如果你flowsimulation玩不明白,你这个更玩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epak支持直接导入EDA软件(如Altium.Designer、Cadence、Zuken、Sigrity、Synopsys、ODB++、IPC2581和Men ...

我问的是SolidWorks模型导入icepak后,如何处理成icepak可识别的模型
flow simulation 又不用对模型处理

网友:
转成STP导入ansys, 再用designmodeler处理后,就能导入icepa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