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olidWorks motion 接触 中材料的设定?

楼主(2024-02-19):
请教大家:SolidWorks motion的接触对话框里,如下图。要指定材料。有两个问题:
1、在我选择了接触面组后,为何还要指定一遍材料?在建模时已经指定了呀。为何要重新指定?

2、下拉三角,只有几种材料。没有想要的怎么办?

谢谢!

网友:
你建模时选择材料只是用于建模,现在是运动仿真,运动仿真有自己的逻辑,懂吗?

网友A:
建模时候选择的材料的数据是和建模相关的,比如密度。仿真的时候选择材料和仿真相关,比如泊松比,杨氏模量。这样设计才能让建模和仿真都不那么卡。至于没有想要的材料那就自己设置,或者找一下网上的材料库导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模时候选择的材料的数据是和建模相关的,比如密度。仿真的时候选择材料和仿真相关,比如泊松比,杨氏模量 ...

怎样设置仿真的材料呢?建模的材料设置很好找,仿真的材料设置没有找到......

楼主:
如何能令它的材质与建模的材质库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