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渐开线花健轴的齿圈跳动

楼主(2024-02-19):
渐开线花健轴的齿圈跳动,如何保证热处理后在0.05要求内?

网友:
什么样的结构?薄壁空心轴?
热前精度如何?
如果热前状态很好,就只能通过热变试验,调整进炉放置姿态
0.05以内,不难

网友:
想象空间很大

网友:
花键材料与热处理?花键参数?花键结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看图说话

网友:
热处理后磨齿。

网友:
热处理后磨齿圈

网友:
问题不够明确,具体的零件传上来看看

楼主:
是一种轴齿轮的花键,渐开线花键,热处理后磨花键不好弄,目前基本找到相应应对思路,准备验证试试